[电动] 请问各位这个棘轮金属夹头如何装在电机上啊?

楼主(2022-12-09):
看这个夹头后面是带有丝扣的?有什么办法连接到电机上啊?3q

网友A:
这是为何?不都是拿荆棘轮夹头替换原装手电钻垃圾夹头吗?

网友:
粗细都不一样,根本装不上去,差距太大

网友B:
需要一个一端是螺纹拧入夹头,另一端是3.175mm直径尾孔(适配550电机轴插入)的连接杆,不过3/8-24UNF美制螺纹的连接杆好像比较少不好买(虽然这种标准的夹头最常见)。我当年想买这种连接杆没找到,只好又买了个锥度连接的钻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一个一端是螺纹拧入夹头,另一端是3.175mm直径尾孔(适配550电机轴插入)的连接杆,不过3/8-24UNF美制 ...

好的 谢谢 ,这个新式接头比老式的同心度是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为何?不都是拿荆棘轮夹头替换原装手电钻垃圾夹头吗?

这么一连接不就自制了个小电钻么

网友:
加过渡接头装上了没问题,就是万转的除非电磨,如夹持钻头等其他是无法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这个新式接头比老式的同心度是不是更好?

我还没有用过棘轮全金属夹头,不过看到不少坛友升级充电钻使用的是这种夹头,精度应该比老式的那种要高一些。
只是有一点要提醒一下:550电机的轴很细的,直接带这么重的夹头可能有点吃不消,特别是同心度调校不好的情况下。再就是万转级电机做电钻确实转速太高而扭力又不够,也就像坛友所说的更适合做个电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有用过棘轮全金属夹头,不过看到不少坛友升级充电钻使用的是这种夹头,精度应该比老式的那种要高一 ...

3Q 明白了 也去淘宝转了 根本没有3.17转这个的转接头

网友:
最好用775电机,5MM的轴保险一些。电商都有连接杆卖。另外锥度的比直插的同心度要好一些

网友:
装了也难用

网友:
楼主需要先减速,不然的话  很快的  电机不一定能带动

网友(2024-02-27):
电机不一定能带动

网友:
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1、这夹头主要夹持大的钻头,而这个电机带不动
2、即便夹持磨头,电机转子都得做动平衡,你安装一个这么大的夹头,没有动平衡,一通电,震动起来拿都拿不稳,更别说铜套是否抗得住,基本没有寿命可说。

网友:
直接买充电钻即可,几十元。不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一个一端是螺纹拧入夹头,另一端是3.175mm直径尾孔(适配550电机轴插入)的连接杆,不过3/8-24UNF美制 ...

这种转接头基本上都是中间不带反扣螺丝孔的。

网友:
有轴套这个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