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电磁炉为什么不设计风扇延时关断?

楼主(2022-12-09):
以前发过一个帖,是第一次修苏泊尔的电磁炉,做工用料不错,就是关机风扇不延时,开始还以为是故障到现在接触的苏泊尔电磁炉起码有十几个型号了,都是这样,只要按关机键风扇就停转,影响内部余热散发。其它品牌电磁炉,甚至浴室暖风机、空调机都有延时关断功能。
帮人修理完苏泊尔电磁炉后,每次都是提醒用户,用完后别关机,拿掉锅具,等一分钟自动关闭。这个办法对炒菜锅还可以,用火锅的时候就有点麻烦。
其实就是几行代码的事,大家说苏泊尔的工程师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我接触的电磁炉一般都是几年前的型号,有故障才能有机会接触,不排除苏泊尔一两年内有设计变化)

网友:
可能人家对自己的散热很有信心吧

网友:
影响内部余热散发

网友:
余热对电磁炉有影响吗

网友:
就是这样设计才能赚钱啊,最好一过保修期就通通坏掉

网友A:
没啥大用吧。。。电脑电源几乎90%都没有风扇延时关闭。。。

说明风扇停转散热片温度升高在可接受范围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啥大用吧。。。电脑电源几乎90%都没有风扇延时关闭。。。

说明风扇停转散热片温度升高在可接受范围内。 ...

CPU也没有风扇延时关闭呀

网友C:
  苏泊尔就是一垃圾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大用吧。。。电脑电源几乎90%都没有风扇延时关闭。。。

说明风扇停转散热片温度升高在可接受范围内。 ...

你家电脑的电源有2000瓦,而且是专门为了增加室温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也没有风扇延时关闭呀

CPU多大功率?CPU也不是炒菜烧水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苏泊尔就是一垃圾  ……

不敢苟同。我接触的苏泊尔电磁炉,加热盘基本上是螺丝固定,没有遇到因过热烧毁加热盘接头和主板的情况,而这是美的电磁炉的通病

网友:
07年买的美的电磁炉288大洋,到现在还在正常使用,就是换过几个按键而已。使用频率不高,就是平时热菜用。有风扇关机延时功能。这个功能个人觉得非常有必要!

网友D:
加个断电延时电路并不太难,管他什么厂家狗屁设计呢

网友:
它家压力锅也不咋地,别人说它它就改GB

网友:
苏泊尔的东西就是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断电延时电路并不太难,管他什么厂家狗屁设计呢

就是内部程序设计问题,几行代码的事,不需要改硬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内部程序设计问题,几行代码的事,不需要改硬件

所以好多国营老厂都倒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多大功率?CPU也不是炒菜烧水用的啊

那倒也是,CPU一般在100W以内

假设电磁炉是2200W,效率最高的是90%,也就是说内部发热功率有220W,这么看来电磁炉那个小风扇压力还挺大的

网友:
现在的IGBT发热都不算大,电磁炉的散热片越来越小。不设计延时散热,问题也不大。我家的电磁炉,关机就拔电源,多年也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