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艾睿LT384H机芯并改造成蓝牙控制的手持热成像仪

楼主(2022-12-09):
这里还有我的其它关于热成像仪的拆解贴子:
热成像里的高档货,制冷型中波热成像仪AVIO TVS-100拆机图解
一次看个够,拆3个热成像机芯先上个效果视频

未来几个月可能会有大批热成像涌向闲鱼二手市场,原因都懂的,我就不多说了,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LT384是艾睿光电出产的一款小型的高精度测温热成像机芯产品,采用了陶瓷封装的氧化钒探测器(探测器类型可以看我发的一次看个够,拆3个热成像机芯),其中LT384H代表人体测温,可以在33-42℃内达到±0.5℃的测温精度,如果加在线测温黑体校准可以达到±0.3℃的精度。该机芯可以通过不同的尾板,使用USB-C和网络两种连接方式,与上位软件通讯和成像,我这个配备的尾板是USB-C的,可以通过TYPE-C线与电脑上位软件连接成像。这个尾板视频协议是UVC,用电脑摄像头软件(手机上也有能连UVC协议摄像头的APP)也可以打开,但成像不正常,具体表现是成像一半显示绿色。这个尾板如果做手持热像仪的话就没法使用,因此需要更换其它尾板。

先上拆解部分,改装在后半部分

这个是机芯的参数,384的成像帧率是50hz,640的是25hz,注意一下这里没有标等效噪声温差(NETD),翻遍了各种网站都没有找到,最后拆出探测器,看探测器型号才查出其NETD为<40mK

镜头是13mm的

这是usb连接到电脑端分析软件,还有一些高级功能,可以调节机芯参数,就不具体展示了

这是通过USB连接到手机上的图像,画面分成左右两部分,左边颜色也是不正常的,右边是全副绿色的

厂家的说明书中某些信息,我猜测这就是答案,但也不清楚具体的原因,有懂这方面的不妨楼下解释一下

下面正式开拆,首先把USB尾板拆下来,主板密密麻麻的元件,最大的一颗是CYUSB3014,其它是跟供电有关的芯片,具体就不详细介绍了

USB尾板背面也有部分元件,通过HRS的板对板连接器插接到一起

继续拆,FPGA板跟传感器逻辑板中间有一片红色塑料隔开

红色塑料板下是FPGA的内存和

FPGA芯片通过导热垫跟金属壳相连散热

来自ALTERA的cycloneV系列的FPGA

传感器逻辑板,主管传感器供电,挡片校正等功能

卸开镜头座部分,可以看到探测器表面的锗窗了

这个机芯在进行挡片校正时声音非常安静,主要归功于这里加的海绵消音。

将这部分分解成三部分,探测器背面有一片金属板散热

逻辑板背面丝印了一些信息,可以看出这个是384探测器专用的

探测器型号是RTD3172CR,从官网可以查到这个探测器的参数,这里才找到其NETD为<40mK。这里说一下氧化钒探测器NETD<40mK是什么水平,艾睿的探测器能查到的最好也就是40mK,高德的探测器最好的是<30mK,菲利尔Flir官网上能查到的最好的是<25mK。

这里跟我手头目前有的热成像对比一下,T3S的NETD是<60mK,不过由于手机上成像算法问题,会比LT384清晰,噪点也少

上图LT384.下图T3S,都是13MM镜头

上图LT384.下图T3S

下面是改装部分

这个尾板是我画的,加了蓝牙模块,通过UART串口跟机芯通讯,这样在通过跟手机或电脑建立查蓝牙串口,就可以使机芯跟手机或电脑通讯了,同时接出模拟视频的信号。这个机芯是有数字视频输出的,说明书中写着有LVDS,BT656等,但这些数字视频我不会搞,所以只能用模拟视频。
尾板尺寸跟原装一样,这个尾板我还有几片,如果有需要的可以私信我。

机芯带的有一个金属边框,正好可以固定好尾板

原装机芯还有一个金属后壳,由于会遮挡蓝牙信号,就不安装了,直接用螺丝固定一下,螺丝也是原来的,长了点,就加了几个M2螺母压上去。

外壳使用了从淘宝买的现成的42*42铝合金壳,由于机芯外壳本身就带有M2的固定螺纹,可以在外壳对应位置开孔,用M2螺丝拉紧固定

接线如图,typec母口是供电线,可以用充电宝或两节锂电池供电,另一条typec线则是连接到屏幕上的

显示屏为了追求小巧,则是一款自制的,驱动板和屏是购买自闲鱼,3.5寸,640*480分辨率,IPS屏,效果非常不错,视频输入则是模拟信号输入。有想要这个DIY屏幕资料的可以私信我。

屏幕接口也是采用typec接口,兼具供电和视频输入的功能

屏幕跟外壳采用了阻尼合页连接,这样屏幕可以多角度调节了

前面板需要开孔

艾睿LT384H改装手机蓝牙调参手持热成像仪视频:

网友A:
楼主现在专攻热成像的头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专攻热成像的头子啊

我在的群里有很多大佬呢,我比他们玩的浅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楼主:
做工肯定是可以的,都是工业级的

网友:
高手啊,热成像刚用在门口测温时,我们这里要十个W一个。

网友:
这是大师级杰作

网友B:
要是内置微型真空泵更好,万一放着失效,可以启动几分钟修复,顺便测量实际大气压。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没看明白,这个是主动式的还是被动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内置微型真空泵更好,万一放着失效,可以启动几分钟修复,顺便测量实际大气压。 ...

想啥呢,微型真空泵能抽到啥样的真空度没数吗

网友:
就算没教程。。也不是我能买的起的。。

网友C:
我也拆了个博世GTC400C,只留了外壳,装了个640x480分辨率的机芯,然后装了个同款尺寸的屏幕。

然后我这个调参需要422调参,还没做出来调参板,可以工作在无档模式,但是我没有调参,需要挡片,DIY了个挡片还没有完全好。。

我这个机芯是<35mk的,并且专治颈椎病。。

别问我为啥博世 GTC400C作为博世现在在售主力机型也拆,因为我有俩。。有俩,。闲着也闲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拆了个博世GTC400C,只留了外壳,装了个640x480分辨率的机芯,然后装了个同款尺寸的屏幕。

你是闲鱼上问我3.5寸屏的?这个报告照片还发给我看了
这机芯图像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闲鱼上问我3.5寸屏的?这个报告照片还发给我看了
这机芯图像怎么样? ...

潍坊的老乡啊,我帮你上个屏幕的群号呗 Qqun805544052
这个传感器还是很细腻的,毕竟是检测合格的<35mk的。

顺便上一个数码群的号码 234456000

网友:
看到成像视频  我就知道不是我能买的起的

网友:
跟风拓展见闻

网友:
分辨率不高,所以串口速率也够,大概这样

网友:
为啥过段时间咸鱼上会有大量出来,没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