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看到20多元的万宝至行星减速电机有高手教一下如何DIY出个手电钻啊?

楼主(2022-12-09):
   这制作个手电钻行不行?会不会很便宜质量还好?

网友A:
买个夹头安上去,前面的那螺纹本来就是为夹头准备的,然后再买一个反向螺纹的螺丝,也就是中心孔的那个,接调速开关就可以当电钻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夹头安上去,前面的那螺纹本来就是为夹头准备的,然后再买一个反向螺纹的螺丝,也就是中心孔的那个,接 ...

3Q 但是不知道有么有对应的壳子卖,另外是不是还需要电路板什么的?

网友:
那里有出的?
这个行星减速比是多少?

网友B:
作为一个过来人,除非你很闲。或者手头上真有很多余的零件。除非这个机芯真的很好,才决定自己做电钻吧。
我不是泼DIY的冷水,但是现在都讲求性价比,如果散件的总价不比一个成品划算,那真没必要自做一把。

前些年也买了机芯,自己做几个电钻,就是买其余配件,打个比方买夹头和调速开关,这些容易买得到。

但是外壳很难配合机芯的齿轮箱。运气好点可能第2次买到合适的外壳,但也不一定很准确,回来挖空点壳,才能把机械藏在里面。
(当然,如果不嫌弃外观不好看,用40mm粗塑料水管配件,也可以自己做个T型外壳)

另外电池那部分还要配合外壳。

如果运气一般般,上面几次来回运费估计要超过50,还没加上零件钱。这样一耗,估计成本都上百元了。

我看上面那齿轮箱没扭力环,也没高低档。电机也要大电流供电。

怎么都感觉没买一个几十元的成品钻来的安逸。

网友:
闲着没事做可以捣弄一下,现在电钻这么便宜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过来人,除非你很闲。或者手头上真有很多余的零件。除非这个机芯真的很好,才决定自己做电 ...

对喽  有时候折腾的钱够买名牌全新的了 。

网友C:
没有扭力调节,就是耍流氓,论坛里的大神说过。不过,那个电机应该不错。

网友:
19元买完整的钻了,伽马弄这个残废?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扭力调节,就是耍流氓,论坛里的大神说过。不过,那个电机应该不错。 ...

哦 看来没什么意义算了不研究了

网友:
这个做手电钻折腾太大,也不少花钱,还是个有刷手电钻,实在得不偿失。建议买来搞个小台钻,既好搞,价值也大很多。

网友:
买个成品吧

网友:
如果是在10年前,可能还有考虑的必要,因为那时候充电钻都很贵。现在再这么折腾就不值了,全套配件买下来的话总价肯定远超成品电钻了。
也就像前面dick_c坛友所说的,这货用来做个小台钻可能还凑合,但用这种结构的减速箱做出来台钻后估计同心度也很难令人满意。

网友:
如果是为了用,建议买成品。如果为了享受DIY过程,随意,性价比是没有的,万宝至要配好电芯才能发浑最大扭力,充电工具充电器,电池一致性也很重要。这样成本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