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电动摩托车靠背嘎吱嘎吱响,取下来一看快断了

楼主(2022-12-09):
在JD双11买的雅迪莱客,铭牌写的是电动轻便摩托车(60V铅酸电池,以前习惯叫电动自行车),
骑了两年靠背嘎吱嘎吱响

今天拆下来看了看,居然快断掉了

这个靠背重量一斤半,钢板厚度2mm,居然被靠断了

家里没电焊机,准备明天找做门窗的给焊一下

楼主(2023-06-01):
用了半年,在另一个地方又断了,设计缺陷无疑,心累不想再找人焊了,重新买一个孔距合适的靠背装吧

网友(2022-12-09):
设计问题,这里不应该加强么???

网友:
得叠焊一块才行吧

网友:
切一块角铁加强一下,角度刚好

楼主:
我也觉得是设计问题
今天先这样焊好了,
装回去用几个再看是否开裂

网友:
应该弄个厚点的加焊一下

网友:
设计有问题

螺丝压住两个孔,人靠上来,这里受力会很大,两颗螺丝根本压不住,频繁弯折,最终疲劳断裂

可以考虑在翻折对面再焊上一块,单侧翻边,变成双侧翻边,补焊的这块,宽度尽量大一些。

网友:
锈迹斑斑,又没有加强筋

网友:
感觉材料、防锈是一方面,结构设计也不是很合理。做好防锈装回去再战

网友:
锈断的。加之摇晃。

网友:
日复一日的震动 滴水穿石

网友A:
九号靠背安装是有三个孔的,这个两个孔悬。才一个月就秀成这样,防锈也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九号靠背安装是有三个孔的,这个两个孔悬。才一个月就秀成这样,防锈也不行啊 ...

2020年双11买的,两年多成这样

网友:
日晒雨淋的

网友:
加焊个角铁吧,是受力点。

网友:
价摆着,也就这样了。

网友:
还是加焊一下比较好,这受力大

网友(2023-01-10):
又省了几十块了

网友:
材料太薄了,修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