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美利达公爵650换座垫,改造尾灯为锂电

楼主(2022-12-09):
首先参考这里---
给单车尾灯电池盖加个锁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9618-1-1.html
先前那个座垫已经不行了,不知道是真的到寿命了还是因为前段时间单位翻改房屋时砸的了,座垫面料裂了不少细纹,一个是看着不爽,另一个原因就是可能会磨到裤子,于是在同一店铺再买一个同样的座垫,为了验证一下到底是本身寿命的问题还是砸的原因。在换座垫的时候顺便把以前改造尾灯的过程也晒一下吧,这个灯改了好长时间了,一直没机会晒,当时觉得这样一个小改动不值当发帖,现在要换新座垫了,就一并发出来吧。

下边看照片说话

把老座垫拆下,准备换新,左边那个是新的

新的背面,跟老的几乎是一模一样,同样有个尾灯

尾灯细节

老座垫,尾灯早已改成锂电的,只是没晒出来

老座垫在座杆上的样子

新座垫,好像没有老座面料光亮

新座垫尾灯

两粒CR2032电池

这个开关设计的有点问题,就是太长了,经常不小心碰到它,所以有时白天它会被碰亮还不容易发现,不知不觉电池就跑光电量了

老座垫改锂电时把这个开关按钮剪短了,不容易碰到它了

把老座垫从座杆上取下,好干活

看看改造的锂电吧,没地方放就固定在座弓上了,电池盖子呢,也直接用塑料块粘死在上边了,为什么呢,一是上次换电池不知道为啥就找不到盖子了,开始以为是上次改的那个锁止簧出问题了,谁知,后来又找到那个盖子了,是换电池的时候放在某处没找到,以为盖子丢了,二是因为改成锂电了,也用不到这盖子了,所以就找了塑料块粘死了

改造的锂电壳子,一截PVC管,加热后压扁(座垫上边空间有限不压扁不行)

因为锂电还需要取下充电,所以电池要能拿下来才行,平时骑行呢还需要它在壳子里边固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请小磁铁来帮忙,它可是个好帮手,又能固定牢靠又能方便取下

如果新座垫也用锂电,那还得焊接电源线,而且还得把开关按钮剪短,所以不如直接把老座垫尾灯部分移植到新座垫上。这就是买成一样的好处,老东西都可以利用,可以互换。

老座垫尾灯取下

老尾灯电路板

近景

新座垫螺丝拧下,排好位置,原钉配原孔还是比较好的

新座垫尾灯部分取下

新座垫尾灯电路板

这个是绿板,老的是黑板

近景,电路是一样的就是颜色不一样

新老尾灯电路板全景,新的按钮好长好长,显得笨重是不是

正面对比

把老灯板换在新座垫尾部

锉两个电源线过槽

新尾灯盖子比较紧密直接用它,万一哪天它丢再用塑料块粘死

装单车上看看

老座垫,裂纹好多

不好看还磨裤子,换!

下边看一个尾灯闪光的样子,有一点不爽的就是闪灯时间不能调,而且闪的太快,0.5秒一次,让人有点紧迫感。只有两个档,一个闪一个常亮,一般用闪灯档,可以更加引起别人注意,还比常亮省电。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重新拿真皮包一下不好吗?

网友A:
高级哦,还带灯的坐垫呢
反正我觉得自行车夜骑有个灯是很有必要的,因为遇到过几次没灯的时候,对方的电瓶车也没开灯,直接对过来的。差点就装上了,速度飞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哦,还带灯的坐垫呢
反正我觉得自行车夜骑有个灯是很有必要的,因为遇到过几次没灯的时候,对方的电瓶 ...

现在电动车跟飞一样,有些女的根本不看路,直冲!

网友:
自带尾灯的坐垫看上去还是很高大上的,改成锂电池续航有保障了。我的山地车坐垫也是这种窄窄的还比较硬,骑行时感觉有点硌得慌,不知是不是都有这问题,为了舒适一点我又在外面套了个软些的套。

网友:
不孬,座子还带骑行灯

网友:
整个改装起来挺费时间的

网友:
好像是双18650?
整这么多你得了解一下发电花鼓了……

网友:
老坐垫看上去是pu材质的,上面的裂纹可能是日晒造成的

网友:
骑行在路上,安全第一!

网友:
座垫合身吗?能否改装一下骑行的时候感应自动点亮。

网友B:
改了锂电续航长得多哈!

偶手上有不少厚的、薄的真皮边角料,如果以后遇到相同情况偶就在上面贴真皮遮住

网友:
kkdkj
不好贴呀,天天骑它天天磨,一般工艺不行.

用补胎的工艺应该行吧

网友:
坐管怎么是捷安特的啊?

网友:
原本磨砂的皮面都被楼主屁股磨光亮了

网友:
搞个重力发电,发光管耗电又少。。

网友:
这电池可以再加个前灯

网友:
兄弟还夜骑?不太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了锂电续航长得多哈!

偶手上有不少厚的、薄的真皮边角料,如果以后遇到相同情况偶就在上面贴真 ...

真皮不耐磨,不耐水,不耐汗,易变形,不适合做坐垫。
参考牛皮自行车坐垫,网上有卖的,其实贵还不好用。

网友:
下雨天漏电,电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