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倍思快充头(Baseus GaN3 Pro)

楼主(2022-12-09):
最近手比较痒,又拍了一个倍思氮化镓快充头-CaN3Pro,卖家说不通电,那就玩玩呗。
以下图片来自卖家:

网友A:
这也没拆呀

楼主:
拆开发现非常紧凑,立体三维板上加板,还打有胶,维修难度较大,外面还有铜散热片,做工不错。

顺便拆个PWM电容测试下

后来发现输出短路,一顿拆卸电容,发现都是好的,然后拆下这个U9,好了,万用表不叫了。

果断上电,没见烟花,却见指示灯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没拆呀

老兄,你手真快,抢我楼

网友:
价格很香啊

网友B:
这算是修好了吗?U9是干嘛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算是修好了吗?U9是干嘛用的呢?

我不懂,我是小白。

网友C:
这么大的块,难道不是主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块,难道不是主控芯片?

不是,好像是什么VBUS的,有2片,我估计一个的话有一个C口会失效。改天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算是修好了吗?U9是干嘛用的呢?

NDP1460QB   查了40V 6A 的同步降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好像是什么VBUS的,有2片,我估计一个的话有一个C口会失效。改天测试一下。 ...

概要
NDP1460QB是一款集成MOS管的高效同步降压DC/DC转换器。其内部采用抖频、平均电流模式控制结构。能够连续提供高达6A的输出电流,具有出色的线性和负载调节能力。NDP1460QB的输入电压范围从7V至38V,输出电压可调,范围从3.3V至25V。

NDP1460QB具有短路和过热保护功能,以提高系统可靠性。内部软启动电路可避免启动期间的输入浪涌电流。

NDP1460QB只需要极少数量的外围器件。加上多种保护功能,可靠性极高。

特性

宽输入电压范围:7V至38V

6A连续输出电流

24V输入时效率高达95%

双通道CC/CV模式控制

砖墙式电流限制

内置可调线路补偿

可调输出电压

+/-1.5%输出电压精度

+/- 5%限流精度。

集成14mΩ上管开关

集成14mΩ下管开关

可编程频率(130KHz~300KHz)

轻载工作模式

内置环路补偿

内置软启动电路

高效QFN5*5封装

应用

汽车充电器、可充电便携式设备、网络系统、分布式电力系统等

网友E:
半拉子工程

网友:
用料挺足的,好东西,关键看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发现非常紧凑,立体三维板上加板,还打有胶,维修难度较大,外面还有铜散热片,做工不错。

这充电头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这质量看着不错

网友:
外壳好拆吗

网友F:
拆了这还怎么用呢,要是无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概要
NDP1460QB是一款集成MOS管的高效同步降压DC/DC转换器。其内部采用抖频、平均电流模式控制结构。能够 ...

感谢大佬科普,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半拉子工程

是的,主要是拆解太费劲,费时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了这还怎么用呢,要是无损就好了

超声波焊接的很难无损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