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宏碁E1 471G笔记本黑屏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12-09):
手里有台老古董E1 471G笔记本电脑一直闲置,之前由于太慢有升级固态硬盘,前几天想着固态装里面太浪费了所以想用机械硬盘换出来,固态加装到在用的笔记本上
在备份C盘进度条快跑完的时候突然黑屏,按电源再无反应,心想完了可能闲置太久主板受潮烧坏了,然后就丢一边了
今天有时间拿出来研究下,发现电源在不插入笔记本的时候电压正常19V,插入笔记本后就无电压,拔出来依然无输出,把电源220插头拔插下才能恢复输出,应该是笔记本内部有短路导致电源保护了

于是开拆

拆开后观察半天终于看到有个标号C5的电容烧坏,万用表测量短路

短路电容细节(用螺丝刀翘了下才拍照的)

想着直接翘掉,但焊接太牢无奈搬出烙铁
焊掉后的样子

拆掉短路电容后测量焊盘阻值正常,插电测量充电器输入连接器电压19V正常,焊掉电容两端电压也是19V,直接按电源开关灯亮

心里激动的想着肯定好了,然后各种排线装上去再开机主板灯亮,光驱也咔的响一下但就是屏没有一点反应,

哎不会还有其他地方烧了吧,再排查吧,看烧坏的电容19V是进屏排线了,不会屏也挂了吧,都打算拆屏了,偶然间不知道按到哪里开机屏幕正常了,突然想到这台笔记本之前也出过一样的问题,插拔下内存条就好了,于是看了下果然两个内存卡槽其中一个斜着插入的时候完全不需要力,内存条金手指一旦氧化就会接触不良,于是用橡皮擦把金手指全部搽一遍然后装回,再开机正常了,重复多次均正常,于是赶紧把壳装回螺丝拧紧,至此这台笔记本维修完成。

短路的问题到没有费多少时间,倒是开机后屏不亮折腾了好久,还是之前出现过的老问题。

网友A:
我也有一台。以前经常黑屏  后面换了排线好了,拆了内存去用。现在拿跟2g内存点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以前经常黑屏  后面换了排线好了,拆了内存去用。现在拿跟2g内存点不亮 ...

两个插槽都试过不行吗

网友B:
看来机器放置太久不用反而容易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机器放置太久不用反而容易坏啊。

电子产品一向如此

网友C:
是不是内存条没插紧

网友D:
好手艺     我等业余选手基本都是看来的技术,很容易修出新问题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能够拆芯片维修,是学习过的,有技术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内存条没插紧

开机屏不亮的问题是内存条没插紧,有个插槽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手艺     我等业余选手基本都是看来的技术,很容易修出新问题

我也只是能搞这种简单的问题

网友E:
我还有个以前的上网本,好久没用了,不知怎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有个以前的上网本,好久没用了,不知怎样了。

赶紧通道试试,坏了好练手

网友F:
这个电容烧与不烧看不出来呀。

网友G:
嗯,5安大电流,嘿嘿

网友H:
又省了几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容烧与不烧看不出来呀。

可能没有拍好,侧面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5安大电流,嘿嘿

电容短路相当于19V直接短了,电源适配器直接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又省了几百块

这个老古董卖二手都不值300了吧

网友:
如果直接观察没有坏的怎么办?电容直接观察时没有损坏,看不出来,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网友:
乌龙的内存条  还好最后找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