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以前用M币兑换的倍思特DT-9205M万用表

楼主(2022-12-09):
以前用M币兑换的倍思特DT-9205M万用表,保险管是用0欧贴片电阻代替的。

网友A:
不知道多少换的  闲鱼好像十八就能买到啊

网友:
我也有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多少换的  闲鱼好像十八就能买到啊

记得好像是1900M币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好像是1900M币换的

那还差不多 就是这表不咋地 一堆毛病 看了拆机修表的帖子了

网友:
我先后在立创换了2个,也不知道它为什么给了我券。

网友:
一般家用还可以

网友:
我的好像是在嘉立创一元买的……

网友:
家用一个不错

网友:
0欧贴片换一个300ma的保险,加一个1K的热敏电阻,更换一个220nf的积分电容,就可以凑合用啦。

网友:
同款表,立创撸的,测电阻那个132电阻已烧糊,变成88k了,症状是测量电阻不准,测量二极管没有压降

网友:
平常用用没毛病,挺好的。

网友:
0欧电阻可一点都不保险

网友B:
9205A与9205M有什么区别?

网友:
医院兑换的

网友:
干干净净,没乜性能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9205A与9205M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价钱。

网友:
一般家用还可以,这个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贝斯特橱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