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一个逆变器,它的功率管XP2206A的资料

楼主(2022-12-10):
偶然拿到一个逆变器,它是12V电瓶升压到几百伏的逆变器,具体用途未知,肯定不是220V,而是400V以上高压电。用KA3525产生方波信号,四个大功率晶体管输出,功率估计在100W以上,应该不会超过1千瓦。逆变器具有所谓的“混频”、“变频”功能,还有个NE555,有可能是产生所谓的“混频”信号的吧?四个大功率管的型号为XP2206A,没有厂家标识,估计是山寨货?

查某宝、某度、某商城,均查不到此款功率管的资料,不知道它是三极管?还是MOS管?还是IGBT管?都无从得知。特求助各位坛友,帮忙查阅资料,谢谢!

整板

四个大功率晶体管

功率管型号XP2206A

网友:
哎,现在越来越多的芯片查不到资料了。

友情帮顶

网友:
一样封装的100A电流以上的的都可以代换呀!

网友A:
大功率MOS管,DY机,注意安全以及法律法规

网友:
山寨机,电容都很假。

网友B:
进口原装 XP2206A TO-247 大功率三极管

网友C:
这是个电鱼器

网友:
这个是大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口原装 XP2206A TO-247 大功率三极管

上面坛友说是mos管,你说是三极管。资料说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MOS管,DY机,注意安全以及法律法规

你说是mos管,有资料说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电鱼器

准备改装成220v纯正弦波逆变器,你有功率管资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改装成220v纯正弦波逆变器,你有功率管资料吗?

你的首先测量下他的直流输出是多少,如果是400伏,这个只需要后面加个H桥就可以了。正常她是倍压输出的,大概700伏左右,先改整流电路,再加H桥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管子应该是拆家管后激光刻字的,大概率是MOS管,拆一个一测便知。

网友:
部分类似电路

网友:
会不会是电鱼的???

网友D:
这种高频机基本都是MOS管  IGBT你想多了N555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管子应该是拆家管后激光刻字的,大概率是MOS管,拆一个一测便知。

谢谢回复,我猜大概率可能是MOS管,改天我拆个量一下

网友:
是莫丝管无疑。修过一个逆变,P20NM60FD(600v17A)击穿,用8N60临时替换,也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高频机基本都是MOS管  IGBT你想多了N555驱动

是KA3525驱动的,NE555可能是其它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