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苏泊尔球釜IH电磁电饭煲cfxb30h显示ed1故障

楼主(2022-12-10):
不加热拆开后有味道,显示ed1,测量温度传感器保险都正常,换主板后也不行大拆后发现有连接线断了,像是人为剪断的,联想到之前的味道,这个难道是。。。
ps:后补充,电饭锅酸甜苦辣味道我都能理解,但是尿骚味我就真理解不了,带着口罩都不行,线不是折断的那种外皮好芯断了,也不是动物咬的参差不齐,而且螺丝也少了些而且短的线不完全拆开拽不动

楼主:
ok了,正常使用了,

网友:
难道是。。。有人大拆一通后把线给剪鸟,还顺鸟撸了一发在里面?

网友:
二次维修好。

网友:
LAOZI修不好,也坚决不能让你捡便宜系列?

网友:
坐等第二季之。。。

网友:
3楼想像力丰富!

网友A:
估计进老鼠了,一口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进老鼠了,一口断

齐刷刷的断开了,还在隐蔽狭小的位置

网友:
大概家里的宠物猫什么做的好事吧?

网友:
可能上家维修好,客户嫌费用高,维修师傅……

网友:
碰到这样都是多要一倍的钱(通常多0.5倍能成交),当然也有拒绝的,那就不保修明确出门就不管

网友:
到底啥个味?闻出来了吗?

网友B:
我家的美的IH电饭煲IGBT击穿了,干脆买了个板子直接换了

网友:
是人为剪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美的IH电饭煲IGBT击穿了,干脆买了个板子直接换了

我的好像也是 ,一加热就跳闸难道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好像也是 ,一加热就跳闸难道是通病?

我的是用着用着就不显示 了,拆开看保险管都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