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733p电动扳手单击功能触发有点慢啊

楼主(2022-12-10):
这个单击功能触发有点慢啊。拧紧了再冲击四五秒才会停下,最低档冲击力度总是打滑螺丝,我在想如果把冲击块头上的那两个铁块磨的矮一点的话,让铁块和四方轴接触面积减小,冲击动作会不会提前并且冲击力度减小。这样单击功能是不是能加快触发时间呢。有没有大佬试过,分析一下可行不。

网友A:
不懂,但5733h那个起子机扭力就比5733p小了很多,理论上能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但5733h那个起子机扭力就比5733p小了很多,理论上能调吧

5733起子机和扳手一档的转速一样嘛

网友:
手指头早点离开开关,拧小螺丝不是傻乎乎的按下去,很高的转速等着触发冲击,提前快拧紧的时候就得松开关,到最后几圈 很慢的速度锤击,无脑按的推荐买进口机器,那种开关模式做的多,按着打到位了自己会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但5733h那个起子机扭力就比5733p小了很多,理论上能调吧

不会吧,我们卖的起子机都是直接用5733改的,你是怎么测出来不一样的扭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我们卖的起子机都是直接用5733改的,你是怎么测出来不一样的扭力? ...

就是看规格啊。
5733h  最大200牛米
5733p 最大350牛米
这个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我们卖的起子机都是直接用5733改的,你是怎么测出来不一样的扭力? ...

你们改是光换一个四方轴,实际还是扳手心,有小扭力的起子机心的200N。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我们卖的起子机都是直接用5733改的,你是怎么测出来不一样的扭力? ...

不止最大扭矩不同,扭矩的调节段位也不同,而且扳手改的,反转时只能最大输出。要知道,退丝时打坏螺丝,比拧紧时打坏,麻烦100倍都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