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最近在论坛很火的WANPTEK可调温电烙铁拆机测试

楼主(2022-12-10):
最近在咱论坛里比较火爆的可调温的电烙铁,我上车比较晚,这个烙铁到手5块钱吧,没能赶上最开始2.8元的羊毛车

这个烙铁可以调温是最大的亮点

烙铁头有合金镀层

拆烙铁的时候,先用镊子轻轻挖这个旋钮

把旋钮慢慢撅出来就行

旋钮的十字轴对应下面电位器的十字坑

然后拧下套管,拔掉烙铁头

拧开这个固定螺帽

然后发热芯和板子就能抽出来了

板子上的元件不多,一只BT131双向可控硅,一只DB3W双向触发二极管,一只A7二极管(1N4007),还有一颗指示LED。烙铁调温的方式是通过旋转电位器来改变双向可控硅的导通角以达到调温的目的。

板子的这面没有元件

装回去的时候,注意把板子卡在槽里再往里推

电源线用得比较细,好在电烙铁功率比较小,不算碍事

电源线只有RVVB、70℃、250V/300V的字样,没厂家和品牌的标识,不过线比较柔软

发热芯和烙铁头之间的间隙较大,如果有条件,卷点紫铜皮进去应该会更好一些

先给烙铁头上锡保护一下

然后准备测温,测温本来打算用万用表+热电偶测温,热电偶已经用铜丝绑在烙铁头上了。但在测试过程中烙铁头的实际温度超过了500℃,超出了万用表的量程(400℃),所以后面改用热成像仪测温了

烙铁设定为最低的200℃

此时烙铁的功率只有10几W,随着烙铁头温升,功率在慢慢下降,然后在10W左右晃来晃去

前面的旋钮设定为200℃,实际通电一段时间之后,温度会慢慢爬升到300℃左右

再将旋钮设置为450℃

如果烙铁是冷态下旋钮设置为450℃,通电后的功率有60W,随着烙铁头温升,功率也逐步下降,慢慢的在20几W左右晃来晃去

前面的旋钮设定为450℃,实际通电一段时间之后,温度会慢慢爬升到500℃左右。所以说不要相信那个旋钮的温度刻度,它更像一个装饰性的东西。

平时用的时候,旋转到这个位置就差不多了,烙铁头温度大约330℃左右,烙铁头从冷态到330℃温升也比较快一些。调整到更高的温度刻度的时候,用起来就得小心一点了,烙铁头温度太高的话,焊接的时候容易损坏元件或者掉焊盘

用洞洞板试着焊接一下,下面这些焊点完全没压力,烙铁很好用

套管经过高温马上就变色了

测试的过程中,烙铁头经过差不多半小时500℃的高温干烧,用铜丝球清洁之后合金镀层依旧很完整,吃锡也没问题,不错不错

美中不足的是这个LED指示灯因为壳子的原因,亮度不行,强光下不太容易看清

其实男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五块钱买的一把电烙铁就能高兴一整天

谢谢大家的观赏,如果大家觉得帖子有用,请点击下方的《点赞》和《收藏》,我们下期再见!

坛友改进为PTC电烙铁控制电路: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2403-1-1.html

EOF

网友A:
哎,,,,,早说嘛,男人5毛钱的快乐我满足你就是,何必花5大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早说嘛,男人5毛钱的快乐我满足你就是,何必花5大洋啊

你发帖代买的时候我已经买完了

网友:
5块钱也不算贵啊,比外热的好用

网友:
看外观兼容936烙铁头更换吧,60w够用了

网友:
造型也很精巧,整体工艺不错!

网友:
值了,自己喜欢就好

网友:
这旋钮怎好意思标温度呢,标功率比较合适。这价格再说什么也不合适了,能调节一下功率也是好的,起码比那傻烧啥也不能调的强

网友B:
不错
给偶这个做个参考了。哈哈哈

网友:
你这是在拆烙铁?明明是显摆热成像!

网友C:
这个和华秋商城送的那个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
给偶这个做个参考了。哈哈哈

黄花电烙铁吗

网友:
表示一毛钱不花,在论坛看大家买买买也很开心

网友:
感谢楼主的详细拆机测试,性价比挺高。

网友:
5元包邮,还是超值的。

网友:
就喜欢看大神拆解分析分享

网友:
男人五块钱高兴一天,女人五千块钱就付款时候高兴一下。

网友:
也就是调节功率的大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华秋商城送的那个差不多吧

比华秋的哪个强,LED处增加了二极管,LED应该不容易烧了。

网友:
这个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