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折腾』拆个电炖锅换个双通的可控硅管

楼主(2022-12-10):
『X折腾』拆个电炖锅换个双通的可控硅管
很奇怪的毛病,早之前拿过来过,我测量了没有问题,莫非在我手上就好?拿回去没几天,又不能用了,这次彻底挂了
很简单的配置,一块电源板,一个发热部分,和温度控制部分

重点都在在显示屏上,程序、显示、摁键,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测试了电容全好

本人不才,怀疑这个坏了

拆下一侧,果真。。貌似可控硅不是这种状态

只有一家店可以买,下单前还再三确认两个发不发

两个测出来NPN其中一个为啥带个p?

换上后有功率了

烧水到达温度后开始走字

烧开后功率降为低功率,在走完字后报警提示可以开始食用

双向可控硅损坏,这个炖锅不工作,通电亮,用功率计查没有功率,也不走字。

网友:
恭喜你修好它了

网友A:
塑料内胆?这玩意热了不坏或者没什么有害物质吗

网友:
自己动手就是好!

网友:
这发热管体积也是够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内胆?这玩意热了不坏或者没什么有害物质吗

估计内部还有一个瓷盅才是装吃喝的

网友:
你的晶体管测试仪能不能测出功率管是正品的大芯片还是山寨的小芯片?

网友:
用这个做菜特别慢

网友:
能找到原因,就是好

网友:
里面的结构,还精致。

网友B:
测量方式不对,阳极跟控制极电阻68欧姆算是正常的。

网友:
内部挺简单的,修起来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方式不对,阳极跟控制极电阻68欧姆算是正常的。

半路出家,有些东西还没捋清规律。。

网友:
现在这些小家电五花八门,给维修带来难度。

网友:
测试工具高级了

网友:
一次性180度温度保险都省了。

网友:
看来只有你能治它

网友:
可控硅不是晶体管,双向可控硅三个极是t1、t2和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