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热水壶的这种情况有招吗?加热部分有一节铜线烧没了,想接起来继续用

楼主(2022-12-10):
电热水壶的加热部分有一节铜线烧没了,想接起来继续用,有没有什么招?现在就一点点有接触。

网友:
打磨一下,看看能不能焊上软铜线,能焊上的话套上黄腊管,还能凑合用

网友:
看来有难度喔。

网友:
重新买一个吧,也就二、三十块。这样搞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网友:
本就一次性的。非要修就得铜焊条

网友:
个人觉得没有维修的意义了,不如换新。

网友:
喷枪烧焊一小段2.5平方MM的铜线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
用一铜线粗细适中、在外绕一圈、想渡锡再渡一层

网友:
可以找一个面板插座或开关上的接线端子试试

网友:
“水电焊”师傅能够帮到你。

网友:
我焊接过,只要把锈的头弄干净,能搪上焊锡,是可以的,也能长时间使用。

网友:
这个貌似是碰焊处接触电阻过大导致?反正都是裸露,补焊一截铜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
买过新的吧,接起来过段时间又断了,没啥用

网友:
这个是不是要上高温焊锡???

网友:
我都用接触器的触头,拆下来,带线一起压接,还可以用段时间

网友:
送给我吧,看样子功率是1800左右

网友:
焊好还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走铜焊应该可以处理好,锡焊、铆接都不可靠。

网友:
用废空开上的压线端子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