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影驰铁甲战将240,群联PS3110主控开卡找不到硬盘怎么回事?

楼主(2022-12-10):
自用的影驰固态240,好好的突然丢失盘符不认盘了,网上查贴应该是固件丢失了。拆开看是群联PS3110的主控+东芝15nm的颗粒。也自制了固件,可短接后USB连接电脑固态升级软件一直搜不到硬盘,无法刷固件开卡。也开启了IDE模式,进的PE系统。请教大神是不是群联3110的主控必须用治具?或者一直找不到硬盘的原因是什么?怎么解决?

在大神指点下,已成功开卡。问题是不能用硬盘盒,只能接台式电脑上的SATA口,然后就能识别,刷固件时会卡30%,不用管。重启电脑后用硬盘盒连接,修复软件修复下,重新插拔就好了。我这还出现个问题,就是用修复软件修复时找不到固态硬盘,后来换了一个硬盘盒后能修复了,开卡成功。

网友:
直连sata,短接再开机试试

网友A:
二楼说了,你不短接,电脑能发现个毛?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0345-1-1.html
认真看完,应该没什么难度。
另外,刷固件过程中,电脑不需要改IDE模式,AHCI模式就行。

还有,影驰的TSOP焊盘时间长了容易虚焊,最好用镊子尖配合放大镜,稍用力拨一遍所有焊点,看看是否有脱焊虚焊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楼说了,你不短接,电脑能发现个毛?

应该短接成功了,不是显示2mb那个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0345-1-1.html
认真看完,应该没什么难度。
另外,刷固件过程中,电脑不 ...

谢谢,我再试试,一直以为是IDE接口的问题

网友:
不需要USB连接电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再试试,一直以为是IDE接口的问题

刷固件是要直连电脑SATA口的,硬盘盒不识别。一看就是没认真读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固件是要直连电脑SATA口的,硬盘盒不识别。一看就是没认真读帖。

谢谢大神的指点,经过一晚上的反复操作,终于成功拯救识别了这块影驰的铁甲战将240,

网友:
刷完固件重启电脑后用硬盘盒连接修复软件修复,你是用的什么软件名字是什么能说下吗?

网友:
大神,你用什么软件,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