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哪里有不套铁的烙铁头卖啊?

楼主(2022-12-10):
求助,马家跟拼家有没有店铺卖不套铁的烙铁头?这几天在马家小撸了几个,发现都是套铁。无语

网友A:
套铁? 一般220V是内热式和外热式,换不同的头子不用连加热体一起换
好点的是白光T12,加热体和头做成一个整体, 换不同的头时是一起换的, 要加手柄加电源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铁? 一般220V是内热式和外热式,换不同的头子不用连加热体一起换
好点的是白光T12,加热体和头做成一个整体 ...

这个就是套铁的

网友:
搜索纯铜或紫铜烙铁头。

纯铜头不耐用。

网友B:
楼主这是高频焊台的头,跟电磁炉一样的,不套铁好像就不能加热了。

网友C:
不错的质量了 还两个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高频焊台的头,跟电磁炉一样的,不套铁好像就不能加热了。

货真价实的都是电镀的,不会套铁,套铁的话,烙铁的功率会高出正常工作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质量了 还两个套

套铁的话,有可能会导致烙铁炸机

网友(2023-05-01):
我的936就是买的纯铜头,也比较耐用的,一个头能用两三年,我们又不是工厂,没有必要这么在乎耐用性,挂锡好才是最重要的。我还有快速感应烙铁,用电线铜丝自制烙铁头,后续的烙铁头费用几乎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