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 通电不认盘,供电异常维修

楼主(2022-12-10):
大佬们,来看个板子,通电不认,供电异常

vcc 3.3v供电0v,如果并3.3v, 那么底部vccq1.8v也就正常,

vcc 3.3   vccq 1.8  dram1.5  主控 1.2v

最新:
3.3v的芯片应该是 SY8047,输入端电压正常,但是没有EN开启电压。

目测0.9v正常电压应该是1.2v ,主控供电,但是和底部vccq电压对换芯片后(丝印相同),同样为0.9v,

大佬们看看,可能哪里问题?

------------------------------------------------------------------------

根据资料:vcc3.3的开启en脚有两种开启方式:
1. 通过R69连接vcc5i;(通电就会开启3.3v供电)
2. 通过R76连接P26;(P26连接主控,也就是需要主控工作才开启3.3v)

板子R69为空,也就是供电开关是由主控控制,但是现在主控不工作。

DRAM 供电开启也是有P26控制,这也就是为什么DRAM供电同样为0V的原因

之所以vcc并3.3v后vccq就会有1.8v正常输出,是因为vccq由vcc5i和vccf同时提供,但是vccf由vcc输出,而vcc没有输出

由此推断: VCC3.3为空,不是它芯片问题,是主控没工作,待后续.......

目前查出:U8的VOUT不正常(ELM88331BA-S_SOT23)这是一路3.3v的LDO稳压,并且U8—VOUT连接到U9-VIN,但目前没有3.3v输出!!!

SM2246EN 原理图讲解和供电维修教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4316-1-1.html

网友:
既然知道是3.3V没有,查5V转3.3V的电路好了

网友A:
先易后难,先查是否有滤波电容坏了,导致对地短路拉低了电压。因为滤波电容不可能两端都接地,所以万用表一顿乱桶,每个电容两端都打一遍就可以判断是否有短路。然后再查电压转换芯片,通过丝印查资料,一般就是查输入输出端的电压,还有EN开启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易后难,先查是否有滤波电容坏了,导致对地短路拉低了电压。因为滤波电容不可能两端都接地,所以万用表一 ...

没有短路,3.3v应该是sy8047,根据资料开启电压为1.5V,但是这里为0,就是没有收到开启信号。

网友:
换个主控,前段时间刚修了个老金泰克s510,就是2246en坏了,导致供电没有开启。
常见供电ic

网友:
各电感对地值正常的话先排除短路;主控不工作,测晶振是否正常,主控是否虚焊或损坏

网友:
按照供电时序,1.2v要先出来,0.9v不对,先修1.2v。供电芯片sy8030,电路很简单。

网友:
1.2v常见供电芯片还有xca201,g5719c

网友:
好复杂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短路,3.3v应该是sy8047,根据资料开启电压为1.5V,但是这里为0,就是没有收到开启信号。 ...

如无开启电压,先拆掉3.3V输出端0欧电阻,直接短接到5V到启动端,看是否有3.3V输出,没有有换3.3V电源芯片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你现在供电都是主控控制的,主控内核起来了,但是EN信号没有给,就说明是GPIO供电不正常,这个板子公板GPIO供电是一路3.3或者1.8的LDO,检查这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