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原装苹果pd线

楼主(2022-12-10):
ipad原配线,孩子给弄断了,开拆。前面堵头只是装饰,没胶没卡口

用了1年多,弯折处外屏蔽线断了有1/5吧,下面那个散落的线头不是我剪断的,是自己掉下来的。这些线头没有磁性

内部一共9根线,外面是屏蔽铝箔,再外面是屏蔽细线,这些屏蔽细线没编成网,但很均匀的包裹住内线,这个工艺难度估计不小。
两根最粗的红线,算外胶套直径0.6mm,这两根线是短路的,我的线是1米的,测电阻大概0.5Ω,也就是说,这个红线内阻是0.25Ω/米。一根绿一根白的直径也是0.6mm,明显感觉软,下面看显微镜头,内部铜丝数量明显比红线少。蓝线很细,剩下4根是裸线,和外屏蔽是短路的,屏蔽铝箔感觉挺厚。这些外屏蔽加上内部裸线一米电阻大概0.1Ω。

不锈钢屏蔽罩,看着是两片由电阻焊连接而成,实际上没焊上,下面不锈钢片只是有点痕迹,估计这批工艺有问题。

一面有个大芯片,电阻电容,另一面似乎有个小正方型芯片,不过硬胶封的,看不清。一共5个接线焊点,我估计是绿白蓝各接中间三个焊点,红线最边上大焊点,剩下的4根裸线接另一边的大焊点。

这是红线

这是白线和红线,明显红线铜丝多

这是绿线和红线

这是其中一根裸线

这是蓝线,蓝线挺特殊,好像是两根铜带裹着尼龙丝,外包绝缘的蓝色硅胶。

网友:
第一次看得这样清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真的是带芯片识别的。

网友A:
能修上就好了。可惜了。

网友:
这是毁灭性拆解

网友:
做工真一流水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修上就好了。可惜了。

线路板折了,芯片应该是植株并封胶的。淘宝买了一根pd快充线,3元。用在我的ipd9上,功率5w。看来这20w全在这芯片上呀。没能力修呀。

网友:
做工真一流水准,,寿命真三流水准

网友:
楼主拆解清晰,分析到位,学习了。

楼主:
淘宝看了一圈,最便宜的绿联pd线,49元,这个是明确支持ipad9的pd线,其他家语焉不详

网友:
感谢分享,我也买了一根绿联的线,不过不是PD的。

网友:
拆解全面,现在熊孩子真多

网友B:
带芯片的线不好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芯片的线不好修呀

有没有雷电头套件卖?我可以把芯片移过去。原装线150,兼容线最便宜也要50,还是值得修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显微镜下的导线

网友:
这个芯片是贵的根源,但是没这个确实充电太慢了,尤其现在冬天

网友:
头条 里面   有大神叫   镜片600度   专修这些

网友:
带芯片识别的

网友:
lighting的快充就是认线,头随便找个支持pd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