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关于FDE全盘加密与ATA安全锁的问题

楼主(2022-12-10):
前不久15购入的浦科特M6G2280,在擦除时卡死进入了ATA锁死,
开始以为是硬件故障,前几天才通过MHDD解除了ATA,恢复了。
在这途中,了解到了另外一个FDE全盘加密的功能,买来拆颗粒的SSD正好就是这种全盘加密的产物。
尝试了一堆软件都没办法……
================================================
这时,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可以把颗粒先取下来,在清空架或者其他主控上进行清空,
然后又原样贴回去,是不是这个加密就失效了,SSD也可以重新格式化使用了?

另外就是高温处理,破坏所有的数据,类似失忆处理,让硬件加密彻底失效。

大佬们,觉得这可行不?

网友A:
颗粒清空之后固件也没了。

网友B:
颗粒清空
固件也清空了
还不如换个主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清空之后固件也没了。

原来是这样,看来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颗粒清空
固件也清空了
还不如换个主控板

颗粒容量很小,32Gx8,换板子太贵了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