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九阳电压力锅故障代码E11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12-10):
新买的,煲汤即将滚,还没出气时,出现E11,盖子很烫,热水溢出。擦干水,重新盖好,再按,又能煲汤了。

经常性这样,卖家叫我更换,运费不少。
如果是小问题自己修一下算了,难点是它重新盖好又能用了。

总结起来是冷锅有可能会出现E11,热锅就不会。
于是测试,我先按保温,热锅后,再按煲汤,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拆了它,可能温控器漂移了。

网友:
电磁炉的话,E11是锅下面的那个传感器范围异常。

一般天冷会出现,就是阻值太低了,与电路板分压后,得到的值跑出单片机设定范围。

电饭煲的话,有可能是热敏开路,或插座不良。可以拆开测量一下,是否导通异常。

有配件的话,当然也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我14年买的还在用,上盖闭合微动开关不好了,故障好像是E7,换了两次了,偶尔溢锅是密封圈不好了,可能是合金内胆磨损了,换了陶瓷内胆,好了,凑合用,不知道还能用多久

网友:
温控传感器问题?!

网友:
估计是虚连,

网友A:
是上盖溢水了吧,不溢水不会有吧。

网友:
清理一下探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上盖溢水了吧,不溢水不会有吧。

上盖溢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B:
4楼说的对应该是锅盖检测开关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楼说的对应该是锅盖检测开关接触不好

如果锅盖检测问题,它应该显示open,而不是故障代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锅盖检测问题,它应该显示open,而不是故障代码吧?

有些设计传感器用的行程开关串联用来检测是否开关盖儿。不一定都是显示open,如果动手能力好可以拆开看看是不是哪儿虚或者传感器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