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当铁丝遇上塑料

楼主(2022-12-10):
本来沿着断裂的地方打了很多孔。但是装的时候。看裂痕就在两头的地方。卡住两头,整个凳子就好了。最后把没用完的铁丝粘在椅子里面备用。今天又省了10块钱。

网友:
打一点环氧,既牢固又美观。

网友:
这个比较节俭了

网友:
补这里坏哪里,塑料的这种凳裂了还是不用了吧。

网友:
这样不美观,用特细的铁丝,三个弯,烧热了直接按上去就行了。多做几个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这种凳子有隐患,也高,考虑淘汰吧

网友:
应该发到“能工巧匠”栏目。细点的铁丝,打个结更结实吧。

网友:
塑料没脆还能凑合用,脆了就得直接扔了

网友:
表面功夫,人坐上去是有应力的,暗裂部分会撑开,所以你打了孔那些地方还是得接上

网友:
古代瓷碗裂开了,就有修碗师傅用同样的工艺修碗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修修补补,又能用。

网友:
我用的扎丝,补厕所舀水的瓢。

网友:
用个热熔胶覆盖一下!

网友:
真是人才,这样也行

网友:
这就装上拉链了?

网友:
楼主是天才小能手

网友:
这个隐患挺高的,放放东西就好,坐就不要坐了万一哪天塌了摔了不值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