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的坏块数量和别的不是一个计算方法吗。

楼主(2022-12-10):
群联和英韧动辄几百上千,慧荣就十几或者几十。

我自己看了下海康c2000pro,2t版只有17个坏块,官方软件和flashid显示的数量是一样的。
图片均来自y站prossd,主要是能看坏块数量的,也只有他的视频了。

英韧ig5236,来自威刚s70b

慧荣sm2262en,来自威刚s11pro

慧荣sm2267,来自威刚s50lite

网友A:
坏块数量由原厂坏块加RDT测试得到的坏块组成,而RDT ECC设置多少与闪存颗粒体质决定筛除定义为坏块的数量,C2000P那玩意 TLC ECC 80BIT,借某大神的一句话,这就是筛垃圾的标准;按慧荣一般的标准TLC ECC 至少60BIT,高一点就45,ECC越小测试越严格。
另测试过某小日子大牌固态RD20 500G,1T原厂降级成500G,一查,呵忒,一半坏块,我在B站有写这个贴子,另外风沙鸽大佬也把颗粒拆下来测了,B站还有视频。
缺漏的地方还请大神补充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块数量由原厂坏块加RDT测试得到的坏块组成,而RDT ECC设置多少与闪存颗粒体质决定筛除定义为坏块的数量, ...

问题是群联、英韧的为什么这么多?不可能慧荣用的都是好的闪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块数量由原厂坏块加RDT测试得到的坏块组成,而RDT ECC设置多少与闪存颗粒体质决定筛除定义为坏块的数量, ...

还是说慧荣只显示ecc纠错失败的,群联把纠错成功的也算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块数量由原厂坏块加RDT测试得到的坏块组成,而RDT ECC设置多少与闪存颗粒体质决定筛除定义为坏块的数量, ...

某日产半容开卡还能被洗回来。。习惯了。。

问下,慧荣的C3 ECC纠错计数还会计算写入纠错吗,每次写入数据时C3 总会涨一点。。

网友:
和机械硬盘测试一个道理,不同软件算法肯定不一样,有些软件全盘绿,但严格点就是有坏块。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B:
慧荣计算坏快的方式好像是按super block计算的(1super block=4 physical block),而其他主控一般用page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慧荣计算坏快的方式好像是按super block计算的(1super block=4 physical block),而其他主控一般用page ...

貌似不同制程supper block换算不同,有1比4,有1比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慧荣计算坏快的方式好像是按super block计算的(1super block=4 physical block),而其他主控一般用page ...

block不是少则1000多则3000多page吗?那这岂不是十万page。仔细想一下一个page才16k,而且也只能按block屏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慧荣计算坏快的方式好像是按super block计算的(1super block=4 physical block),而其他主控一般用page ...

而且我看一个外网视频,rd20 512g是8000多坏块,按page算根本没多少,按block算相当于144g。不是说这东西是1t的屏蔽来的吗?按block看起来合理一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是说慧荣只显示ecc纠错失败的,群联把纠错成功的也算进去了?

有人知道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