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10瓦2欧水泥电阻并联万用表快速测3.7V锂电性能与容量

楼主(2022-12-10):
用10瓦2欧水泥电阻并联万用表就能快速测3.7V锂电性能与容量,用万用表20V挡测,先把电池充满电再测,看电池降压多少,容量低的一接通马上降到3V以下,最差的降到了2V以下,正常的降了0.3V左右,压差越小说明容量大内阻小,测时要快,电阻会发热,用它配对锂电即快速,又好用.

网友:
还可以粗略算出电池内阻

网友:
U=E-I*r,记录开路电压E,带负载电流I和带负载的电压U,就可以算出内阻r

网友:
只能概略判断,不能精准检测。

网友:
这只能粗略估算。给几只电池按容量排序没问题。

网友:
方法简单实用,可以粗测容量。

网友:
用2Ω的电阻,测试50mΩ,比例有点大吧?

楼主:
主要用途是在一堆电池中找出有价值的电池,做手钻电池时可找静态电压和放电电压最高的,最一至的几节来做,性能会更好。

网友:
也算快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