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手机5v充电器维修请教

楼主(2022-12-10):
坏了发现13001和三个4041玻封二极管损坏。其它没看出什么。我把13001换成13003。三个4041全换成4148玻封二极管。上电瞬间5v-led指示灯亮然后瞬间火花。经查二极管全烧220v保险烧220v的4007二极管也烧。电阻和4007原来检查应该是没烧的
求指教是我代换的不对还是原来它应该还有其它问题我没找出来。没原电路图不知如何排查。高压端两颗电容一颗是400v2.2udf,一颗是35v33uf

网友A:
修好来用就不要了,修着玩的话可以。注意3点,1是其中一个位号为ZD的二极管不是4148,是一个5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这个管的稳压值和输出电压有关,可以先试试5.1V的,如果电压低了就换5.6V的,高了就换4.7V的试试。2是原13001三个引脚排列有可能是BCE也有可能是ECB,代换13003可以,但装上去时3个引脚一定要搞清楚。3是你说那个兆欧电阻可以用个1兆欧的电阻试试。其它的没啥了,元件也不多,一个一个测好坏也不费事。

网友B:
3D模型为你讲解手机适配器的工作原理,通俗易懂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5f4y1x7BJ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来用就不要了,修着玩的话可以。注意3点,1是其中一个位号为ZD的二极管不是4148,是一个5V左右的稳压二 ...

多谢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好来用就不要了,修着玩的话可以。注意3点,1是其中一个位号为ZD的二极管不是4148,是一个5V左右的稳压二 ...

这位师傅分析的很好。最好能跑个电路图,这种元件这么少的电路还是很简单的,也没有芯片。你这个明显是有地方短路了,一共10来个元件,挨个查吧

网友D:
没有几个原件,把电路图描出来好参照维修。多看看书,加深原理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几个原件,把电路图描出来好参照维修。多看看书,加深原理的理解

老川,它这个没必要画图了吧,简单至极啊

网友:
对初学的人,描图是一种锻炼,有图参照更能提升技能了解其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位师傅分析的很好。最好能跑个电路图,这种元件这么少的电路还是很简单的,也没有芯片。你这个明显是有 ...

无法理解它咋工作的知道哪有讲解视频不。我换了个18v的稳压管。家里没其它的。实测的上后稳压10v...输出14.55。为什么输出是14搞不清。按比例换算应该要3.3v稳压管才有5v输出吧。原理不懂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参考看看。

哪里有讲解这电路图工作原理的视频不。我知道元件但看不懂它怎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模型为你讲解手机适配器的工作原理,通俗易懂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5f4 ...

谢了是我需要学习的内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参考看看。

谢了很有价值

网友:
这种充电头学习维修还是可以的,研究研究原理,使用的是真的没有必要,带载能力很差,也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模型为你讲解手机适配器的工作原理,通俗易懂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5f4 ...

视频浅显易懂,对于初学者了解开关电源基本原理很不错。

网友F:
13001与13003有些管脚排列不同的,肯定是接错了……

网友:
这货 以后再也见不到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F:
13001与13003有些管脚排列不同的,肯定是接错了……

我也碰到过,接上就烧

网友:
还有几个没换过的件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