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冰箱充电器改可调求助!

楼主(2022-12-10):
昨天可调电源阵亡了,想看看这个是不是可以改可调电源

网友A:
最简单的是买个可调模块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现在升降压的可调模块很多,小功率的应该百块以内搞定。如果是为了折腾,这个电源后级稳压应该用的431,小范围内改电压可调应该难度不大。

网友:
板上标注u1的应该就是431

网友C:
要求不高就买个这种用用,再好点就买彩屏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是买个可调模块

那样就没有乐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现在升降压的可调模块很多,小功率的应该百块以内搞定。如果是为了折腾,这个电源后级稳压应 ...

可是手里有这种多余电源,再利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不高就买个这种用用,再好点就买彩屏那个

废物利用下。而且需要炮灰电源

网友:
三四十可以买个模块,找个盒子装上

网友:
好奇U3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