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总觉得msata比普通的sata速度慢,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楼主(2022-12-10):
X230的老电脑,很少用,最近拿出来做数据采集,两块硬盘(sata和msata),都是win7 64位,总感觉msata速度比sata速度慢,不知道是硬盘问题还是接口问题。

网友:
你就不能测个速吗

网友:
那个本来就是sata2,但差别不大

网友:
如果一样主控,一样的FLASH,不应该有区别,不一样的话有区别也正常,毕竟慢的固态盘写入只有100多。老电脑还要排除一下SATA2接口SATA3接口的区别,但这个其实实际使用区别真不大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两种情况都有,我用的美帝想T430sata盘位和光驱位都支持串3速度,msata盘位只支持到串2,太TMD坑

网友:
两台X230,都装有msata固态硬盘。这款机器msata位就是sata2,所以会感觉慢点,有同感哦。

网友:
msata看是不是全高速接口,这接口老主板有坑,ssd也有坑。看走什么线路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肯定是接口协议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很多只是接口速度限制了,并非SSD本身速度的问题。

网友:
x230的msata口是2.0的,sata口是3.0的

网友:
固态主要看4k,sata2和sata3在cpu不是瓶颈的前提下使用体验应该没多少区别。

网友:
可能忽视了一个问题,msata的大多数盘主控都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