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冬天空调制热一般开到多少度合适

楼主(2022-12-10):
冬季空调供暖的设定温度一般在25度左右。
20℃的暖气适合开空调,冬天室内20℃,不仅是一个适宜的温度,还能防止空调超负荷运转,冬天室外温度低,如果室内温度过高,容易导致寒热交替,冬天空调开得太高,热空气比较轻,热空气飘在房间上空下不去,而地面温度还是很低。

冬季不要将温度设定在空调所能承受的极限30℃,否则会导致空调频繁启停,增加耗电量,严重时甚至会损坏空调压缩机,因为暖空气流比空气轻,所以容易浮在整个封闭的房间上面,使用壁挂式空调时,最好将风口调整到向下的角度。

冬天空调制热温度不宜高于23度,最好设定在20度,在使用过程中,要经常清洗室内机的滤网和室外机的散热片,空调使用过程中,温度不要调得太低,因为空调控制的温度越低,耗电就越多,所以一般把室内温度降低6到7度就够了。

网友:
吃饭吃多少g合适?

网友:
钱多 开多少度都行。不差钱。

网友:
冬天屋内温度22-25度最合适

网友:
所以一般把室内温度降低6到7度就够了

网友:
找一个自己舒服的温度

网友A:
设置30度会频繁启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30度会频繁启停?

当然是死命的不停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