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乐果Q12小音箱,给它换“心脏”

楼主(2022-12-10):
首先参考两个帖子
1、拆个乐果小音响|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02985
2、再拆乐果Q12|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79743
上边那个是朋友的,下边这个是我的。

好多年了,这个小音箱老了,“心脏”也不行了,这次拆开,给它换个“心脏”,让它恢复青春。

乐果Q12小音箱,好多年了

背面加上了快拆件,跟码表座通用

这就是新的“心脏”

这样一看倒不像“心脏”了,像是怀孕了,月份还不小呢

左边低音辐射器也溅上雨水了,有点小泥

取下,让它休息吧,看着累得不轻

本来应该是8MM,已经好厚好厚了

新旧对比

想用老的插头,结果发现压得太紧了,不好拆下

取出备料,做一个新插头

新的线细,不如老的

低音辐射器清洗一下

老电池固定双面胶不粘了,换新3M的

还是配套的好,严丝合缝,空间一点不浪费。如果小了电池容量小,浪费空间,如果大了,容量倒是够用,就是装不下

老电池为什么这面凹下去了呢

这面中间凸出来了

学着高手,放放气

放了气还好厚

边沿部分都9MM了,正常应该8MM

中间凸出来的那部分都10MM多了。

回头试试老的还能不能带得动LED,要充分利用它,窄干它的价值。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十年的老电池了,让它下班吧

网友:
怀孕的放气了给感应式小夜灯用,绝配
这端子是ph2.0还是 xh2.54?

网友:
又能愉快的玩耍了

网友:
电芯怀孕了。楼主你又可以爽了。

网友:
换个新心脏!

网友:
这音箱不小,能配上18650就省事多了。

网友:
不应该叫换心脏,应该叫换油箱

网友:
这种场合软包电池固定建议不要使用双面胶,太结实,不方便更换,可以在电池外板的里面用双面胶固定一块厚度适宜的海绵泡沫,效果不错。
老电池出现波纹形状一般是电池性能不稳定,过放过,后又充电恢复所致。

网友A:
以前好像有种农药叫乐果

网友:
好家伙,插头都有备品,厉害了

网友:
拆的够彻底啊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好像有种农药叫乐果

和敌敌畏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好像有种农药叫乐果

确实记得是有的,暴露年龄哈

网友:
又换发青春了

网友:
这个可以让它退休了,

网友:
这个声音大吗?偶骑车是用的蓝牙耳机

网友:
充分利用它

网友:
放气很大味道啊,还不如不放了。

网友:
用了很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