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古川936B焊台换手柄,通电就炸电容!

楼主(2022-12-10):
淘了个古川936B焊台,没有手柄,原厂手柄淘宝买30!是1323发热芯6孔的,实际焊台是5线的,和1322的一样,本来不折腾的!

在淘宝看到便宜的一个套1322手柄总成13.5元,可以代换1323,收到货拆开是用过的!还缺配件!质量超级差!就试着换插头,换上了通电也能热等待10几秒炸电容!

炸35v47uf的电容,换上新的还是炸!
是不是线接错了?有知道的吗?

网友A:
买个T12换了内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T12换了内里

还有一台金卡思936A+没这台重!T12就不折腾了!

网友B:
直接换T12的控制板,比较好。

网友C:
是1323发热芯6孔的,实际焊台是5线的

为啥不退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1323发热芯6孔的,实际焊台是5线的

为啥不退货啊?

我买的就是五孔的呀!想把它改成六孔的,焊台六孔中间的是空角,1323和1322通用,就想换接头用,没想到炸电容,可能是我线接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T12的控制板,比较好。

这变压器输出27V能改T12吗?

网友D:
估计是空载27V,带载24V,就看功率够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空载27V,带载24V,就看功率够不够了

后面写的DC24V,这个比我的金卡思936A的变压器大些重些!

网友:
测测电容两脚是不是引入交流电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电压

网友E:
现在的电容质量堪忧啊!许多电器坏在电容上。

网友F:
是不是烙铁芯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烙铁芯不通用

人家说1322和1323是通用的,只不过1323是铁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电容质量堪忧啊!许多电器坏在电容上。

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还在研究中!

网友:
买个全套新的也就50-60吧,还带烙铁架,你这成本有意思么

网友G:
手柄电路板接线拍图看看

网友:
换T12是王道

网友:
玩垃圾就是费钱啊。搞了一堆二手够买一套新的了。我也是这样,要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柄电路板接线拍图看看

搞好了,是线接错了,搞坏了一个发热芯,把温度传感器搞坏了,不发热!幸好还有个旧的发热芯,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