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43G6开机无图维修纪实

楼主(2022-12-10):
      收到一台创维43G6,开机灰屏,拆开后壳以后,可以从孔洞里明细看到背光很好,就是无图。      刚开始感觉无从下手,从论坛和西瓜视频上看了几个案例,决定从VGL和VGH下手,从资料上可知,VGL大概电压范围在-6至-8伏,VGH大概范围在22-30伏。

      因为这个电视机没有独立逻辑板,就从屏幕边板上找这两个电压,测得VGL-5伏左右,左右都是这个值,略偏低,也属正常。但是VGH为零。 于是顺着排线反向查线,在驱动板上找VGH和VHL的电压位置,找遍了也没找到VGL和VGH的测量点,这时候就注意到这个板子离排线插口最近的位置有个芯片,型号为RT6937,在网上找到了资料,如下图

资料显示:10脚、20脚、28脚正常值应为12伏。实测确实如此。
同时从图可见,6脚、7脚、9脚和VGL有关,51脚、52脚、53脚、54脚、55脚和VGH有关,实测VGL在-5伏,而51/52/53/54均无电压,故此判断此芯片内部有故障!

马上在某宝上买了一块,38.5元包邮到家。
今天板到以后,马上换板,结果开机就是问题,左屏缺一块,右屏缺一块,

又把排线拆了,用橡皮反复擦,擦完装机还是不行,后来突发奇想,用一张3厘米宽的薄膜,就是烟盒上的塑料薄膜,垫在排线里擦进接口里,用来排查是哪部分出问题,神奇的事出现了,居然正常了。

维修过程中的部分照片:

芯片的位置,这个芯片很小,引脚更小,测几个电压差点看瞎了眼

最终的结果就是修好了,原因就是RT6937芯片损坏,而且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太赞了,这么精细的

网友:
哈哈 常用的阉割法

网友A:
或许原本就是排线原因,芯片不出那个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原本就是排线原因,芯片不出那个电压

即使它不出这个电压,也要有点吧,实测为零,总是有点问题的

网友:
修这种得配个放大镱才行

楼主(2023-02-05):
业主后来不要了,前天我把电视卖了,价格黄绿黑,大家觉得咋样

网友:
可能排线接触不良导致VGH信号没有送到屏板上,所以通电没有画面。具体可以测下逻辑板这个位置的VGH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