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1200AC 双路由器设置求助

楼主(2022-12-10):
如题,一家入户光猫,光猫只有一个千兆口,光猫LAN1 千兆口接1号MA1200AC,光猫LAN2 100M口接机顶盒,2号MG1200AC接1号MG1200AC LAN千兆口。两台路由器设置相同,均打开KVR漫游,测试也能实线漫游,但是问题来了。
问题一:2号路由器只有100M速度,但是从猫到2号路由都是千兆口,没理由啊。

问题二: 不管从哪个信号登陆,192.168.0.1只能登陆1号路由器(怀疑开启漫游有关,但是我到2号路由器房间,信号漫游到2号路由也登只能登陆1号路由)。我是把2号路由器单独设置好了,在接上去。2号路由地址设置的192.168.2(1号路由192.168.1)。
家里没有多余的千兆口路由器当做交换机,故两台路由器采用串联方式,和普通的1(交换机)+2(AP)稍有不同。

网友A:
你这种两台路由器串联方式,相当于拿2号路由器当一个交换机级联使用了。可以尝试换不同的网段,重新设置一下看看。1号路由器192.168.1.x,2号路由器10.110.0.x,2号路由器接入方式采用指定IP(静态IP,DHCP分配外的IP,接入方式采用动态IP也可,多少会有点影响接入速度)。

网友B:
我的想法,不知道行不行:假设光猫LAN地址为192.168.1.1,两个路由器分别设置LAN地址为192.168.1.2和192.168.1.3,然后两个路由器都关闭DHCP,WIFI名称和密码都一样,然后全部网线插LAN口。

网友C:
嘿嘿,兄弟真的入手1200AC了。
1、检查网线、水晶头;
2、你是光猫拨号还是1号1200AC拨号?要到拨号主路由那绑定2号路由器的IP,然后登陆这个ip,才是设置2号路由器的界面。因为2号路由器,是设为桥接模式的,并不能在2号路由器的页面设置它的IP地址,是由主路由DHCP分配的。所以你以为设好的2号路由器地址,事实上并不是。主路由DHCP分配的(可以在主路由界面看到)才是真实的,当然,为了方便管理,我是在主路由界面里头直接把2号路由器的ip手工指定一个地址,要管理2号,就登录这个手工指定的地址。

网友:
mesh路由器,好用不折腾

网友:
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带漫游功能的千兆路由!
另外,千万别设为2个ip段,你的拓扑图接线已经ok了,不要改了。常规路由的确是串联使用应该2个ip段,但是这个路由器有与众不同之处:光猫192.168.1.1,1号路由器拨号充当主路由,192.168.2.1;2号路由器要设为桥接模式,然后在1号路由里指定2号路由的ip为同一个IP段比如192.168.2.2,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兄弟真的入手1200AC了。
1、检查网线、水晶头;
2、你是光猫拨号还是1号1200AC拨号?要到拨号主路由 ...

光猫拨号,路由器啥都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两台路由器串联方式,相当于拿2号路由器当一个交换机级联使用了。可以尝试换不同的网段,重新设置一 ...

感谢坛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猫拨号,路由器啥都不管

建议你改为1号拨号,2号桥接1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兄弟真的入手1200AC了。
1、检查网线、水晶头;
2、你是光猫拨号还是1号1200AC拨号?要到拨号主路由 ...

分析有道理,我记得2号路由设置的192.168.1.2实际在1号路由中看,并不是这个地址,说明2号路不管怎么设置,最终还是由是1号路由调配的

楼主:
移动300宽带,1号路由速度最高200,平均130,2号路由平均只有70,蛋疼得碎

网友:
引用 楼主:
移动300宽带,1号路由速度最高200,平均130,2号路由平均只有70,蛋疼得碎

1/2互换一下,就知道是网线还是路由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兄弟真的入手1200AC了。
1、检查网线、水晶头;
2、你是光猫拨号还是1号1200AC拨号?要到拨号主路由 ...

厉害了,用1号路由器中显示的地址,可以登陆2号路由了,不知道为什么2号路由设置的地址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不知道行不行:假设光猫LAN地址为192.168.1.1,两个路由器分别设置LAN地址为192.168.1.2和192.16 ...

关闭dhcp后,链接只能手动ip,太折腾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闭dhcp后,链接只能手动ip,太折腾人了

按我说的设置,终端的IP地址由光猫分配,不会是手动设置的。

网友:
拓扑结构挺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我说的设置,终端的IP地址由光猫分配,不会是手动设置的。

我试过了,关闭后不能联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了,用1号路由器中显示的地址,可以登陆2号路由了,不知道为什么2号路由设置的地址不起作用 ...

道理前面讲了,2号是桥接1号,桥接桥接,仅仅是桥而已了,所以2号自身不具备自主分配作主权利,2号设的都不会起作用,1号才是作主的那个。而且桥接嘛,所以2号和1号是同一个ip段!

网友:
我这里的电信300M网络和你的设备使用情况差不多,只是我没有用IPTV,我使用是是两个华为WS5200四核路由器,也是光纤猫拨号,第一个路由器设置自动IP地址上网,网线从光纤猫千兆口到路由器WAN口,第二个路由器直接网线接LAN口,不需要设置路由器自动识别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