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已解决)U盘刷错了,不识别了。

楼主(2022-12-10):
之前手里的几个U盘都是用这个软件量产的,今天钻了牛角尖了,懵了,不知道哪里设置错误了。
不识别了,短接脚已经捅没了,不知道咋整了。

把颗粒拆下来换到其它主控板也量产不了。

失败原因是没设置好。大容量闪存量产过程时间很长,之前也没有耐心等待。

网友:
短接那个tsop芯片的焊盘就行,短接图论坛里搜
我是随便中间靠左右一点点随便两个点短接一般都行

楼主:
这个界面怎么设置

楼主:
128G,砸了太可惜,刷不动了

网友:
直接问他本人可能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界面怎么设置

这样设置

网友:
实在可惜了

网友:
直接找他就好

网友B:
把颗粒先拆下来,看看主控板是不是好的。短接的话从tsop引脚接出来就可以。

网友:
短接led负极接地,然后插入电脑就可以识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颗粒先拆下来,看看主控板是不是好的。短接的话从tsop引脚接出来就可以。 ...

能认出来,提示闪存内存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置

还是没成功

网友:
可以换个软件试试

网友:
找无奈要软件,设置好的直接量产就行。

网友:
看报错是颗粒不技持DDR!错了别笑

网友:
我也有个这种双贴128G的U盘

网友:
把fore ddr取消勾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128G,砸了太可惜,刷不动了

看量产识别是64G的呀。怎么128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