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山寨石英表换机芯

楼主(2022-12-11):
有个山寨的小石英表,机芯是晨龙的,总之是败絮其外败絮其中。唯独夜光表盘挺亮。最近不走了,干脆连机芯也换掉。

换下的旧芯

换上新的

补充一下,在6楼刚回复说还没触发EOL,一转眼这就触发了,4秒一跳。GIF动图。

网友A:
新机芯不错,还带钻的。

网友B:
原来的是尼龙齿轮?

网友C:
这个机芯还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机芯不错,还带钻的。

是的5J,还带eol告警,我特地把旧电池塞进去打算试试eol,貌似电压还够,没触发告警

网友:
这个机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是尼龙齿轮?

原来的是塑料齿轮,新的大部分是金属,好像也有个过轮是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钻芯?哈哈哈哈

的确是,没换eta和ronda主要是尺寸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芯还不错的

换个好点的多用几年

网友E:
新的是金光闪闪,似乎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的是金光闪闪,似乎不错

镀金夹板,5钻,大部分齿轮是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表盘漂亮

看上夜光了,原想换个super2035就行,后来想想换个好机芯吧eol功能还是挺重要的,不会误事。

网友:
全液光不错哟

网友:
一直想淘一只这样的表盘。看到那带弧度的线圈,就知道新机芯了得。

网友:
夜光的 表盘,不错啊

网友:
这种机芯多少钱一个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上夜光了,原想换个super2035就行,后来想想换个好机芯吧eol功能还是挺重要的,不会误事。 ...

这个夜光是常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夜光是常亮的吗

不是,会逐渐变暗,能常亮的有放射性。机芯是好久以前的,几十元吧,比ronda和eta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