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你们没见过的mini usb公头

楼主(2022-12-11):
miniusb公头分a型b型ab型,但都不是这种,保证你们没见过左边那个usb公头,上下都有触点,让你们见识一下,也不知道用在啥地方的,老鸟嫩鸟出来科普一下塞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神仙牛人,确是学习了!经过神仙们提醒,我找了一张图,大概也明白了

网友:
左右的那个是公?

网友:
两边都带牙,没见过

网友A:
少见多怪,以前我的一款韩国产MP3就是用的这种接口,包含有音频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见多怪,以前我的一款韩国产MP3就是用的这种接口,包含有音频输出

问题是它叫啥?也没此物种的介绍和引脚定义

网友:
是mini usb3.0形式的公头,用的不多,其母头可兼容mini usb2.0的公头。
部分场景(以前的部分手机、MP3)下也用于扩展音频输出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见

网友:
十几年前的功能机耳机有用这种接口的,和充电口共用,时间不长就被microUSB取代了

网友:
我是第一次见,开眼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

网友:
十年以前的MP3,数码相机等这些进口品牌的机器,由于专利的限制,
生产了很多这样的数据线和数据线插口。
很多都是看起来很像,但是脚位的定义完全不同,根本没法通用。

网友:
我还以为miniUSB早要淘汰了,没想到它还出了个USB_3.0?

网友:
从外形尺寸判断都是miniusb口,这个是定义的规矩,不管上下多少针脚,上面有针脚或许是某个设备自定义的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但是2000年左右,三星的小战车MP3还有一种USB Mini口,同USB迷你口很像,但是是圆角的。

网友:
这个确实少见

网友:
看完各位大神的见解,才知道了一个大概,之前真的不知道,

网友:
说明你没见过老手机,一大堆 用这种接口的.

国产山寨机就不说了, 很多WM系统的智能机也用的这个.

网友:
多普达的手机用的这接口,充电与耳机共用一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