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5053线 11.11 版本升级 19.62 版本

楼主(2022-12-11):
          原来有一根 5350 线,好早前的,用来折腾明锐的,现在想升级折腾新车大众的,现在软件 19.62 为什么安装显示过期了是什么情况???

         哪位大侠有 5053 线的 19.62 版本发一个分享一下看看

网友:
怪不得的听说芯片是st32才能升级

网友:
山寨线不要升 会报废

网友A: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1Kg4c5blUoJHC9c43bnVA 提取码: 5053 19.62版本的软件。
山寨线没法升级哈。

楼主:
   162 的线,现在升级固件已成功,但是那个软件升级新版本的后显示已过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1Kg4c5blUoJHC9c43bnVA 提取码: 5053 19.62版本的软件。
山寨线没法升级 ...

   先谢谢啦,我下载来看看

网友:
老版本的线用新软件容易报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1Kg4c5blUoJHC9c43bnVA 提取码: 5053 19.62版本的软件。
山寨线没法升级 ...

提取码是多少啊?怎么输都是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提取码是多少啊?怎么输都是错误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Z5Z9Y0yU72qI_kuJ5xviw
提取码:80m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Z5Z9Y0yU72qI_kuJ5xviw
提取码:80mt

谢谢,我试试,我的很老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试试,我的很老的了

有的版本的线升级可能会锁,不要轻易尝试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版本的线升级可能会锁,不要轻易尝试哈。

哈,我的应该是最早的了软件只xp下运行,

网友:
这个必须是avr单片机才能升级的,nec和其它的好像都不行。升级时bootloader还必须enable。反正我是没升级成功。下一步准备直接写单片机固件。仅仅用新版本的应该不行的。

楼主:
      5053 线提示已升级成功,现在就是新版本19.62的软件没有破解版本的可用

网友(2023-01-27):
引用 楼主:
5053 线提示已升级成功,现在就是新版本19.62的软件没有破解版本的可用

一代就这样了 用不了新版本

网友(2023-09-13):
显示过期不用管,照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Z5Z9Y0yU72qI_kuJ5xviw
提取码:80mt

谢谢,楼主也玩 5053 线的高手呀?请教一下大众途观的修改代码有手册吗?

网友C:
哈哈,我们站专业的6150C升级软件都报废了,要求买6150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们站专业的6150C升级软件都报废了,要求买6150E

为什么都废了

网友(2023-11-07):
引用 网友A: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1Kg4c5blUoJHC9c43bnVA 提取码: 5053 19.62版本的软件。
山寨线没法升级 ...

连接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