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icom F4263DT对讲机写频线制作

楼主(2022-12-11):
收了一台二手的icom F4263DT手台。此台子卖几千大洋的呢,打一折不到收,也算合适了。

某宝上搜看到有一原装写频线,卖小二百,实在下不了手。犹豫了几天居然卖掉下架了。
好了,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努力查找技术资料,终于找到写频接口的定义

随便买根USB刷机线,为防止试验失败,多买一根。顺手买点探针之类的,好便宜。

到货了,用塑料皮,覆铜板都尝试了,手工打孔经常打歪了,定位不准。发现DB9的定位居然严丝合缝,就选他了,下手制作。

都焊好了,测试写频,没反应,接触没问题,找不到原因。
找高手求救,几天后,高手告诉我,需按住P0,开机才能进入写频模式。
【注意】:按P0开机无任何提示,跟没按P0开机无任何区别。没这一步是无法读写的。
终于连上了

写完频率,还有信令。可玩性不比XTS5000差

把需要 的参数设置好后,向对讲机写入操作

好了,可以使用啦。不到十块钱的成本完成了差不多二百的原装写频线任务。

该机器还有GPS,建伍数字,功能多多,还没研究

网友:
这种是要比耳机线的麻烦一点,空了再3D打印一个头子就好了

网友:
找高手帮忙果然见效

网友(2024-10-12):
大神  能不能把写蘋软件发给我   q777189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