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无心插柳的玩意

楼主(2022-12-11):
铣孔剩的残料,要是专门加工这玩意还挺费劲的

网友A:
有一次我去农贸市场,看到卖拖把的,那个木柄,全是笔直的,圆溜溜的,长短粗细都一样,跟我小时候随便找个木棍扎出来的拖把有云泥之别,当时还奇怪,做个拖把也这么卷了吗?后来看了西瓜视频才知道,那木棍是生产多层板的副产物,把直径半米的圆木像卫生纸卷一样剥皮,剩下的芯太细剥不出来,扔了也是扔了,就拿来做锹柄、拖把杆。

网友:
装电磨上当切割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次我去农贸市场,看到卖拖把的,那个木柄,全是笔直的,圆溜溜的,长短粗细都一样,跟我小时候随便找个 ...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一直以为是粗木特意做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次我去农贸市场,看到卖拖把的,那个木柄,全是笔直的,圆溜溜的,长短粗细都一样,跟我小时候随便找个 ...

是的,现在很多木把都是这样来的,因为是木芯,没有以前杂木的结实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次我去农贸市场,看到卖拖把的,那个木柄,全是笔直的,圆溜溜的,长短粗细都一样,跟我小时候随便找个 ...

这个就厉害了,再利用无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次我去农贸市场,看到卖拖把的,那个木柄,全是笔直的,圆溜溜的,长短粗细都一样,跟我小时候随便找个 ...

一样一样的,我当时还想,得浪费多少木头才能做出这样笔直的一根木棒啊!

网友:
看上去很精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次我去农贸市场,看到卖拖把的,那个木柄,全是笔直的,圆溜溜的,长短粗细都一样,跟我小时候随便找个 ...

我这儿的木筷子其实是生产桌球杆的副产生物,做桌球的没赚大钱,但做筷子的都发了财,然后大家一拥而上做筷子。

网友:
多看视频还是有用的。买角磨机时坚决没有选带木工锯片的附件组合。

网友:
插柳本无心,成就小蘑菇?

网友:
石英钟秒针齿轮就这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次我去农贸市场,看到卖拖把的,那个木柄,全是笔直的,圆溜溜的,长短粗细都一样,跟我小时候随便找个 ...

当年在山东梁山发现那边有好多小工坊就是做这个的,把杨木收购来后往机器里面一扔,滚轮滚动的同时刀片就会把木头像削铅笔一样一层一层的剥开,剥下来的晾干后送到工厂加工成多层板。最后剩一个洗木棍做拖把

网友:
大号图钉吧

网友:
这不就是图钉吗

网友:
再利用无敌

网友:
图钉?一体成型  价值翻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在山东梁山发现那边有好多小工坊就是做这个的,把杨木收购来后往机器里面一扔,滚轮滚动的同时刀片就 ...

对 就是卷笔刀原理 只是更加复杂 和角度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次我去农贸市场,看到卖拖把的,那个木柄,全是笔直的,圆溜溜的,长短粗细都一样,跟我小时候随便找个 ...

和不锈钢一样,一开始好像是制作枪管,结果失败了,后来发现居然不生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次我去农贸市场,看到卖拖把的,那个木柄,全是笔直的,圆溜溜的,长短粗细都一样,跟我小时候随便找个 ...

也许是我是乡下人的原因吧,这个我早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