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的ptc电阻,能不能自行换大一点的规格?

楼主(2022-12-11):
如图,电路板标识这个压敏电阻是1.5k,请问能不能自行换大一点的压敏电阻,譬如换4.5k的,换大一点的压敏电阻,能不能提高防护性能?

网友:
这个应该不行吧

网友A:
如果你不电阻档测电压,电压档测高压,不要都可以

网友:
可以,保险也换成100A的

网友B:
PTC是热敏电阻,太大的可能会影响测量,而且也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电阻档测电压,电压档测高压,不要都可以

就是怕手残,想换个大一点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这个是这么算的,
4.5k/10M=0.045%,一般10M电阻用0.1%的而且还有校准电位器所以4.5k是可以用的但是要重新校准dcv。这个位置上通常设计是两个1-1.5k的ptc串联,有时候会把其中一个换成电阻,这个位置换得大一点点一般是在调整范围之内的,我说的是一般情况但也有特殊情况需要看具体电路决定。
其它位置的更要看具体电路。
你这个貌似不是10M前面那个,你还是要提供更多信息才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C是热敏电阻,太大的可能会影响测量,而且也没必要

我看到一段话:

压敏电阻是标称电压的选择,压敏电压值过高,会增大保护电路的动作电压,相对的残压会增高,则压敏电阻对电子镇流器可能起不到保护作用。

如果压敏电压值选的太低,频繁的过电压冲击,会使压敏电阻器的性能有所下降,漏电流增大,当压敏电压低于电源电压的峰值时,造成压敏电阻器的劣化失效,不仅会影响电子镇流器的正常工作,甚至可能烧毁压敏电阻器本身。

————
按这样说,想增加防烧保护,串联多1/2个同规格的压敏电阻,可行性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这么算的,
4.5k/10M=0.045%,一般10M电阻用0.1%的而且还有校准电位器所以4.5k是可以用的但是要重新 ...

嗯,就是说,如果增大压敏电阻,可能需要重新设计电路?那还是算了,没这种技术

网友:
热敏电阻主要是还用于通断档,这个阻值会影响通断的阻值!一般都设计在1K左右的型号。所以,换个大的会影响测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就是说,如果增大压敏电阻,可能需要重新设计电路?那还是算了,没这种技术 ...

我没说要重新设计,不要曲解。我说的是在10M串联那个位置上要重新校准。在你图片这个位置上信息不全,无法判断是否可以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没说要重新设计,不要曲解。我说的是在10M串联那个位置上要重新校准。在你图片这个位置上信息不全,无 ...

我发现,这个1.5K的PTC背后有个0.25%的1.11M色环电阻,靠得比较近,估计也会影响测量结果跳动。

网友:
这个 ptc 是主要保护电阻档的吧,刚刚学习了这个保护电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935

网友:
放心,这样档次的国产表,热敏电阻很少用在别的档位串联10M前面,基本上都是电阻档等档位保护作用。影响通断档发声阻值的概率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这个1.5K的PTC背后有个0.25%的1.11M色环电阻,靠得比较近,估计也会影响测量结果跳动。 ...

看不出来连上没有,怎么连的。就这么一张图问能不能就改,也太随便了,我假设告诉他行,难道他也不想想敢不敢照做?

网友(2024-09-24):
引用 楼主:
嗯,就是说,如果增大压敏电阻,可能需要重新设计电路?那还是算了,没这种技术 ...

是热敏电阻,不是压敏电阻

网友:
电阻档保护热敏电阻用那么大有什么用?只要热反应快就行了,关键是后面的限压保护三极管击穿快,耐流大。只要保护三极管不烧掉,你的芯片不会有问题。PTC大了,天热有底数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