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买了858D,但不会用,应该能把芯片内部吹坏。钢网是什么?

楼主(2022-12-11):
是不是搞个板子先练习下?如果能拆下,再焊回去不坏,是不是要学很久?

BGA什么的,是不是很难吹焊上去?

钢网很麻烦吗?只见过吹焊microusb的头子。
不过这东西真有用,温度,风量都可调。还很准确。

网友:
这个只能是多练习了,一般芯片倒是比较可靠,只是容易把板子吹报废。

网友:
买的哪种的?

网友:
需要勤加练习

网友:
焊接这东西简单
总结起来就是
先看 看板子大小 厚不厚 需要拆的芯片有没有可能背面接地 会不会把旁边的小东西吹飞 需不需要保护
再判断 判断是高温锡还是低温锡
然后确定温度 风速
之后加焊油
然后吹
吹到周边的小零件焊锡变样子了
然后镊子轻轻推一下芯片
推不动继续吹 或者稍微加点温度吹
轻轻推动了就可以夹下来了

网友:
熟能生巧,多练练就行

网友:
看看视频熟能生巧的

网友:
用充气的铬铁焊手机硬盘,才吹一下,芯片就起壳了,估计温度太高吹坏了,看来专业的事还得用专业工具

网友:
钢网是给芯片植球的工具,保证每个焊点的焊锡量一致,避免焊锡过多造成连锡、焊锡过少造成虚焊。
芯片上每个焊点对应钢网的一个孔,把锡浆通过孔刮到芯片上熔化锡浆,就能放到清洁过的PCB焊盘上吹了……

楼主:
反正很容易把芯片内部吹坏。。。

有的东西,晶振什么的,更容易坏

网友A:
终于看到花党入手风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看到花党入手风枪了

是啊,其实以前一直用不到

但我发现这个还是非常需要技巧的

网友:
有直风和旋风  快克的热风枪不错 我也是初学

网友B:
热风枪有无小巧一点的,能换个贴片原件啥的。以前的热风枪太大,也不便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有无小巧一点的,能换个贴片原件啥的。以前的热风枪太大,也不便操作 ...

没有小的,里面那么多元件,缩不到一个烟盒大小

网友:
先找着废板练习下贴片元件的拆装,熟练后就可焊接bga芯片了。

网友:
要把芯片内部吹坏,估计要上千度才行,不用担心,随便吹。

网友:
工多手熟,多练集,温度,风量要调准。

楼主:
务必要用焊油。

小于35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