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动车充电器准备改可调电源之一:选型

楼主(2022-12-11):
入手了坛子里面的电流电压表两个,准备整一个可调电源。
去电动车店拿包烟给老板,自己翻了三个坏的充电器:

随便整整,居然整好了,空载85v左右。从左至右1号:

功率管12N60,整流管MUR860,输出保护可控硅CR25x(无资料),滤波电容100v220uf,使用sot23-6封装PWM芯片855N03(无资料),双817光耦

从左至右2号:

功率管15N60,整流管MUR860,无输出保护可控硅,滤波电容100v100uf,3842+LM324

从左至右3号:

这个电路用料看上去足一些,该有的都有。功率管20N60,整流管SF10A07,输出滤波电容100v330uf×2,3844,817光耦

现在不知道选哪个了。按道理3号应该是首选,我可以把3844直接换成3842吗?反正要增加辅助电源。

昨天抄了板,1号的6脚芯片和外围电路图如下,有知道这个可能是什么芯片吗?

网友A:
觉得应该按功率来选,哪个功率大选哪个。如果电压都一样,哪个输出电流大选哪个。看着第一个变压器大一些,也许功率也比较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应该按功率来选,哪个功率大选哪个。如果电压都一样,哪个输出电流大选哪个。看着第一个变压器大一些, ...

感觉3842应该是最适合的,占空比范围大。只是不知道1号的6脚芯片电压能调多宽

网友B:
是我就选大功率的,充三轮车那种,整它个0——100V,0——10可调。

前几年整了个0——100V0——3A的可调,感觉有点鸡肋,电流小了点。

网友C:
3842跟3844的开启、关闭电压相同,占空比比3844大近1倍,替换应该没有问题。更何况你打算用外接电源供电,就更没有问题了。至于选哪个,我跟楼上的看法一致:选功率大的。但我认为改的话,幅度还是不要太大,因为充电器不是按可调电源的要求来设计的,幅度太大了,不仅效率会下降,电源质量也是问题。甚至还会产生啸叫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就选大功率的,充三轮车那种,整它个0——100V,0——10可调。

前几年整了个0——100V0——3A的可调, ...

这个貌似也只有2.8A……都是72v20Ah的电瓶充电器

网友:
这种电源 文波太大  干粗活还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42跟3844的开启、关闭电压相同,占空比比3844大近1倍,替换应该没有问题。更何况你打算用外接电源供电, ...

2,3号貌似是磁罐?我仔细看了下次级主绕组的线缆,感觉都差不多啊

网友:
我整的是一个台铃72V35AH充电器,采用TL494芯片,我改成0—90V,0—4.5A,主要是次级电解,整流管都不用换,比3842改装简单。建议选型选择电压高,电流大,主控为494(7500)的芯片

网友:
1图尺子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42跟3844的开启、关闭电压相同,占空比比3844大近1倍,替换应该没有问题。更何况你打算用外接电源供电, ...

刚学习了下3842,如果把3844换成3842,原变压器的设计能不能适合这么大的占空比?占空比大了会不会导致过早磁饱和和发热呢……

网友:
应该与手里的电压电流表配套,有的电压表只能在2.5-----24V,选充电器就只能在这个电压范围以内的。

网友:
找个494芯片的,只要有兴趣,你都可以上数控

网友D:
50V以上的单端直接做可调不理想,就是用了辅助电源也不会有好的效果,我在几年前做过N多验证,推挽的机型好做可调也稳定,单端反击和正激都因为开关量滞后问题和脉冲尖峰太高做不出稳定的可调.
加后级DC-DC就好有机会和效果啦,我目前做的DC-DC最大电流是24V输入12v@120A稳定输出,用一个5W的DC风扇就能把DC-DC环节损耗的热量散发完.

网友:
翻了一箱子充电器,找到一个750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学习了下3842,如果把3844换成3842,原变压器的设计能不能适合这么大的占空比?占空比大了会不会导致过 ...

你的顾虑非常有道理。所以,我不推荐大范围调整。是否磁饱和,得看输出功率。你将电压调高了,那电流就得减小,总功率不能超过原设计功率太多。而且由于原变压器匝数比的关系,电压也不能超过原设计电压太多。在调低电压的情况下,也要注意电流不能超过原设计电流太多。因为PCB设计时考虑了电流的大小。而且变压器的线径也是根据电流来设计的。所以,实际上,在低压时也是降功率使用的。

网友:
反正我整好  都不敢用 玩个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V以上的单端直接做可调不理想,就是用了辅助电源也不会有好的效果,我在几年前做过N多验证,推挽的机型好做 ...

有经验者

网友E:
楼主一包烟换来三个,检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一包烟换来三个,检漏了

事实上,坏的都不值钱,只要想要,一包烟挑七八块板子都没有问题。。
我是选3842为主,494也没看见。
有一个雅迪的灌胶了,还是硬胶,没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