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画了个不太完整的四串磷酸铁锂平衡充电电路图

楼主(2022-12-11):
·
四串基本可以代替铅酸电瓶,平衡控制用光耦隔离,取消充电时电路关断不耗电

网友:
思路不错,就是少了平衡电阻

网友A:
电压差比较大的时候,均衡电流会很大啊,MOS直接短接电池两端……

网友:
现模拟一下!

网友:
成本多少?比买成品便宜吗

网友B:
NMOS完全是可以省去的,只需能控制PMOS的G极就可以了

网友:
所以完整版本应该啥样?

网友:
大神什么原理

网友:
不懂,听大神评说

网友C:
什么原理?我居然看不懂。两个MOS管导通不是直接短路电池吗?这么大的分流不加散热片?难道上边的P-MOS管处于放大区状态,有限流作用?

网友D:
没看懂,假设电池电压不够,pmos导通,nmos导通,,,,

网友:
单路先做个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NMOS完全是可以省去的,只需能控制PMOS的G极就可以了

停止充电后zhegemos管就完全关闭了,不然不会完全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假设电池电压不够,pmos导通,nmos导通,,,,

电池电压不足3.6时PMOS不导通呀,电压达到3.6时PMOS半导通,相当于并联稳压器,3.6v的并联稳压器,,,就是在电池的两端并联了可完全关断的3.6v并联稳压器,光耦起到了电平位移的作用可以受同一信号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原理?我居然看不懂。两个MOS管导通不是直接短路电池吗?这么大的分流不加散热片?难道上边的P-MOS管处 ...

要不说不完整了,还是在充电输出端直接串一个电阻简单,电压高了电流自动就小了,电池容量不会差太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差比较大的时候,均衡电流会很大啊,MOS直接短接电池两端……

如果MOS工作在线性区就不算短接了吧

网友:
耗电电阻没有,只能烧MOS了

网友:
我画的法拉电容平衡充,打板验证OK,可以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