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惨绝人寰,超暴力拆解得力LED台灯的HX3248C驱动芯片

楼主(2022-12-11):
书接上回,跟风淘的得力4325LED台灯翻车了,LED灯珠驱动芯片HX3248C炸了个坑。

新买的还没到,想着先把坏的拆下来,看了板子傻眼了,
谁家芯片底部还带个焊盘???真是反人类的设计,想散热你也不能这样懒省事啊。
电烙铁倒腾了好久弄不掉,一气之下上钳子,直接把芯片夹得稀烂。。。。。

最后清理一下是下图这个样子,引脚3、4、9功能一样,短路的两个是GND:

HX3248C功能引脚图如下,这个9脚是我没想到的:

暴力拆解完上电测试TC4056A、HX=JE引脚输出电压4.93V,暂时没发现异常,等换上新芯片后看看咋样
话说这样子的焊接方式,拿个热风枪也吹不下来吧?除非俩热风枪两面吹

网友:
芯片底部还带个焊盘?散热用的,

网友A:
肚子底下带焊盘是很觉的设计,4056就这样啊

网友B:
贴片的底盘带焊盘多了去了啊……

网友:
反人类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的底盘带焊盘多了去了啊……

好吧,孤陋寡闻了。。。。。

网友C:
新芯片最好用热风枪吹上去,否则底部焊盘没焊上的话散热不佳芯片挂的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肚子底下带焊盘是很觉的设计,4056就这样啊

不好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芯片最好用热风枪吹上去,否则底部焊盘没焊上的话散热不佳芯片挂的更快 ...

奥奥,底部有通孔可以从背面焊,得在功能测试正常后,这回我背面给他加个散热片看他还炸不炸

网友:
现在很多芯片都是肚子下面有焊盘,PCB对应的地方敷铜面积大,方便散热。这种芯片上风枪比较好拆。

网友:
不少充电芯片底部都带焊盘,有助于散热。

网友:
新的封装办法利用底部散热,最好用风枪焊

网友:
等楼主修好了,再发个帖子

网友D:
没热风枪这活儿还真不好干,真▪暴力拆解

网友E:
这么散热很正常啊,很多这类芯片都是靠底部焊盘散热的,不焊的话还容易过热死,风枪拆这个不要太简单,而且还是坏的,直接400度10秒就够了。楼主还是缺工具

网友:
带焊盘不正常吗?这本来就不是烙铁的活啊

网友:
没有风枪这玩意不太好对付

网友:
这是抬高DIY的成本,风枪要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热风枪这活儿还真不好干,真▪暴力拆解

昨晚心血来潮差点下单买风枪,为了一个20块钱的台灯买个200的风枪,老觉得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散热很正常啊,很多这类芯片都是靠底部焊盘散热的,不焊的话还容易过热死,风枪拆这个不要太简单,而且 ...

昨晚心血来潮差点下单买风枪,为了一个20块钱的台灯买个200的风枪,老觉得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