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00兆带宽网速却是100兆什么原因?

楼主(2022-12-11):
        因卡顿后测网速11/s带宽才60.报修后了解我的路由带宽是100网口换了千兆的路由。结果一点没变?光猫是电信千兆的。路由是腾达AC1200千兆的.网线是HSYVP-5E(超5类).网卡是瑞昱 RTL8168/8111/8112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 技嘉。四项条件都以符合200带宽。与电信维修员工电话指导在电脑上重新设置接入模式为1.0Gbps.开头未通有x断网显示。过会通了网速显示一百。可用手机测速能达到200带宽的网速。这问题出在那请教行家指教。谢谢。

网友A:
网线是不是有经过墙插,如果有,估计是预埋的线路不合格,或者网线面板插座的8根线序没接好,拆开看看。

网友B:
房间布的线不是超5楼的,只能用100MB了。或改无线网卡,直接连光猫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线是不是有经过墙插,如果有,估计是预埋的线路不合格,或者网线面板插座的8根线序没接好,拆开看看。 ...

过墙都有导线管。自己接的水晶头有测线仪8个灯都按1-8顺序闪亮没有乱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线是不是有经过墙插,如果有,估计是预埋的线路不合格,或者网线面板插座的8根线序没接好,拆开看看。 ...

没有墙插

网友C:
网线质量不好,或接触不好,或8线中有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房间布的线不是超5楼的,只能用100MB了。或改无线网卡,直接连光猫路由器。 ...

我的网线不是超5类的线吗?HSYVP-5E

楼主:
感谢所有回复的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线质量不好,或接触不好,或8线中有断线。

感谢提示

网友:
只要8线都通就是1G,家里10米5类路过

网友:
路由器到电脑的网线有没有检查一下,是不是8根线都通

网友:
整个线路传输过程中的每一个设备,包括网线,以及网卡,等等等都要支持千兆的才行。

网友:
电脑上显示网速一百就已经说明是电脑到路由之间的网线问题了。只测通断的测线仪是测不出网线性能的。

网友:
啥叫过会通了网速显示一百
网线的图呢
电脑网络状态图呢

网友:
断开中间所有设备,直连光锚测试....

网友:
网卡属性也显示百兆那八成网线问题了

网友:
测线器测一下网线不就知道是否网线问题,找电信应该会给测

网友:
每一个设备都要支持千兆

网友:
去搜了一下路由器的腾达AC1200,虽然是千兆路由,实际是WAN口支持千兆,LAN口有的说是百兆口,有的说LAN口是千兆。
因为楼主已经排查的很清楚了,只有路由LAN口的支持速率未知,估计症结在这里。

网友:
卡100M就检查接口,线水晶头这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