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伤心啊,废了一块128的手机硬盘

楼主(2022-12-11):
苹果手机被锁了,想着机子上有块闪迪128G的存储芯片,于是买了U盘主板,想把芯片转到U盘上,搞个128G的U盘。手上没有热风枪,想着有把充气铬铁,将就一下吧。拆还算顺利,一下把芯片吹下,焊的时候吹口靠近了些,芯片一下子就起壳了,真不耐高温,上机一试,没法量产,看来专业的事还得找专业的工具。

网友:
就有经验了~

网友:
充气烙铁是个啥!

网友:
没有温控的不行吧,那温度多难掌握呀

网友A:
苹果手机为什么会被锁?

网友:
学东西交点学费就好了

网友:
苹果的东西从设计之初,就不想让你升级和二次利用,所以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
这么喜欢折腾的话可以考虑买一个风枪了。

网友:
换个风枪吧

网友:
捡到的手机?自己的手机怎么可能会被锁

网友:
应该和我一样的错误  要么没除胶 要么没除干净

网友:
烧打火机气体那种的烙铁

网友:
为了折腾这个 先买一个热风枪

网友:
喷灯焊颗粒

网友:
说不准在拆的时候就已经OVER了

网友B:
充气烙铁我是第一次听说,能发出来看一下吗!

网友:
我用风枪都吹爆过一片9DDJ(风枪出毛病了,温度不受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气烙铁我是第一次听说,能发出来看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手机为什么会被锁?

很多原因,扩容后升级、还原系统;使用境外的ID都会被锁,感觉苹果的东西都是一次性的。据说以后的新款换屏幕换电池都会锁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气烙铁我是第一次听说,能发出来看一下吗!

看看这个就是: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38235493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