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排气扇的启动电容问题。

楼主(2022-12-11):
排气扇的电机坏了。。我给换了个电机就出现转速变慢的问题。。我以为是启动电容失容的问题。。于是我就并了个1uf的电容上去。。原来就是1uf的电容这样再并上去就是2uf了。。但也只是刚并上去的那一会儿转速会正常。。一会儿后转速又慢了下来。。这些天感觉就是转速降到某一区间后再降速就不明显了。。
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电机问题?或者是电容的问题。。谁能给分析下问题。。感谢!

网友:
你青春时代的那个她 早就只是停留在你或者是少数一些人的记忆当中了  现在的那个她  你还是忘了吧

网友:
把原来的电容拆了,换上新的试试

网友:
原来的电容拆掉试一试

网友:
电容失效还有一种形式:漏电

网友:
电容坏了,换新的,也不贵,还有一种是铝线电机,永久了也不行

网友:
有一种情况是电动机铝线,要坏

网友:
风扇用的cbb电容有自愈性,一般不会漏电。质量不好的会容量会很快变小,这种电容结构就是所谓的无感电容,一般也无需esr表或电桥来测量,数字万用表楼主应该有吧,十几块包邮的dt9205电容档就能测。

网友:
我给换了个电机就出现转速变慢的问题

参考你买的新电机上面的电容要求,重新配个一样的,别弄并联啥的
另外电机拆下来看看是不是铝线电机或本身用手去转下都转不太动了,不顺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