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惠普便携电脑电源维修问题HSTNN-CA25,是不是可以把接线改成戴尔的来用

楼主(2022-12-11):
原来的HP的120W电源接口坏了。
扔了吧,有点可惜,寻思着是不是能把接口换成DELL的大针接口继续用起来。
电源吧,很难拆,我就把接线皮给剥开看了看,3根线。。。

某宝上找到了接线头, 介绍里面,这种7.4*5.0mm的接口是通用的,DELL和HP都可以用。

我想 是不是可以不用把电源壳子拆开,直接接上这3根线就可以用起来了?

网友A:
电压一样就可以,注意正负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一样就可以,注意正负极性

把线剪短,直接对接的话,可以吗?

网友B:
中间那根细线先别接。。。。。。那个是识别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那根细线先别接。。。。。。那个是识别用的。

好的

网友C:
据说某些hp插头里面带芯片的,但愿你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某些hp插头里面带芯片的,但愿你的没有

感谢,新出的都有,我这个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2023-07-17):
HP的电源中间的针不是识别电阻,是直接连到电源主板上检测功率的,和联想的不一样,联想的中间针脚是识别电阻判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