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技嘉945主板,得固态电容数枚。计算固态电容替代电解的容量。

楼主(2022-12-11):
原来记得945的主板,用我拆下16V 470uf固态的位置,电解容量为16v 1500uf。虽然电源管理芯片不一样,但由此大致推算同v下固态电容可以替代电解的容量为2到3倍。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主板上拆电容很难拆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白光电洛铁功率还不够

网友:
电脑主板的电容在别的地方用处不大,耐压低点了

网友:
固态电容esr值低,用在DC-DC电路中比较多!

网友:
945主板有点历史了

网友:
好多固态电容

网友:
确实是老古董了

网友:
主板看着还新,保存得真好。

网友:
电脑主板电容比较难焊下,这主板做工可以

网友:
以前也拆过一块鸡假915,就CPU供电部分是固态。

网友:
主板的电容差点,电源电容厉害

网友:
不错,可以利用

网友:
物尽其用,一点价值都不浪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拆电容很难拆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白光电洛铁功率还不够

上你的白光烙铁图

网友:
这电容拆来用得地方也不多啊。基本也是扔掉的。

网友:
能用上划点时间拆也算是废物利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你的白光烙铁图

用过好多种电洛铁,最早的35W插电那种。后来买的T12控制板,电源用的19V笔记本电源做的

网友:
这主板可真有年头了

网友:
我还收藏了一块478的全套,带SATA接口,当年心心念念花重金购买,估计最终的归宿是垃圾桶。

网友:
主板的耐压有点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