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教-开壳用的撬棒

楼主(2022-12-11):
现在的塑料壳插销和卡扣很多
以前用过各种撬棒,
银行卡、三角形拆机片、塑料撬棒、铁撬棒,刮刀、美工刀、镊子

今天在淘宝看到模型分离器、开模器、开件器

也有用笔式起钉器开模型的

请教各位,这类高达模型工具,用来拆机好用吗?有什么好用的撬壳工具

网友:
黄塑料头的工具开手表后盖的专用工具,我是经常用它撬后盖换电池

网友:
牙刷那个手柄是很不错的材料  打磨成想要的形状。

网友:
用过ifixit那个打开工具组合还不错

网友:
只用过图一前三种与银行卡类,有种不锈钢撬片,打算试试

网友:
没遇到很好用的 不是太厚就是太薄 有时候还不如小号一字起子方便

网友:
拆机工具真全

网友:
弹吉他的拨片最好用

网友:
只用过图一绿黄一组的那种,其他没用过。

网友:
钢锯条褪下火,磨薄很好用

网友:
有那种很薄的不锈钢翘片  用起来挺好,缺点就是容易留下痕迹

网友:
如果用金属的,肯定要考虑是否会留下痕迹

网友:
塑料的,用一次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