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CHNT正泰DZ47LE-63;D40电子式漏保过载烧毁?第一次拆老款电子式漏保~

楼主(2022-12-11):
自从学区房漏保用的空开,开始留心漏保。改换ABB电磁式用的不错。
正泰印象里老款DZ47LE印象很好,不知道新款NXB缩水了没有?

最后修好了,测试漏电可以跳闸,哈哈哈。。。。

网友:
正泰算是国产品牌里品控比较稳定的了

网友:
漏保修好也不敢用,参数有无超标,不清楚,只知道能跳

网友:
这玩意坏了不是直接换么,还能修???

网友:
这也能修,最好换掉

网友:
它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让它去吧

网友:
用电还是以安全为主

网友A: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叫空气开关,里面还挺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叫空气开关,里面还挺复杂的

还有一种叫真空开关

网友:
是不是应该叫漏电保护器

网友:
记得空开和漏开是两种东西

网友:
正泰还是不错的  楼主技术不错  佩服

网友:
如果修好只为练练手,没问题,如果是想继续用,不建议。

网友:
正太的空开质量很差

网友:
据说漏电保护器,空气开关建议8年已更换。

网友(2023-02-03):
空开和漏电保护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空开管的是短路大电流过流,漏电保护器管的防漏电导致触电,这样理解对不对